有買KENWOOD 日本建伍 CS-4025 20Mhz示波器的朋友看一下

楼主(2012-05-14):
日前我手上的KENWOOD 日本建伍 CS-4025 20Mhz示波器都售出了,只剩下兩台缺件的,如果各位想拆換零件當備品請告訴我,否則這幾天就要整理還給老闆了。

這兩台示波器只有一台有電源板,另一台的電源板已拆給購買後沒多久就故障的朋友,有電源板的也是故障的(那張小板局部腐蝕),有買這台的朋友記得把上面承的個SMD電容換掉,要換這個電容要非常小心,否則會造成此小板永久性損壞。

楼主:
昨天已被買走一台,只剩下最後一台。
這一台垂直波段開關上的微調旋鈕少一個,裡面目前沒有電源板,因為之前有一位買CS-4025的會員買沒多久電源板上的子板就壞了,我把整個電源板拆給他,這幾天我會請人把壞的拿回來。
雖然電源板是壞的,但是我還是得向提供二手示波器的老闆交待,整台拿走是300元,如果要拆零件的朋友可以考慮,否則我就還給老闆處理了。

先等另一會員考慮中。

楼主:
KENWOOD 日本建伍 CS-4025 20Mhz示波器拆機品最後一台故障機剛剛已被另一會員訂走,所以手上沒機器了。

网友A:
那張U1小板,SMD電容不好拆,我還沒想到好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張U1小板,SMD電容不好拆,我還沒想到好辦法!!

那個電容一定要換,示波器才會用的久。
SMD電容從靠近底部3/2處用斜口鉗分幾次剪斷,再小心剪斷電容底部的塑膠底座,如果你做對了,你會看到焊接點,從焊接點就可以去除SMD電容的引腳。

再提醒一次,拆SMD電容要非常小心,該小板應該是屬於陶瓷板的一種,上面的線路是鍍上去的,一使用蠻力該小板會報銷,換上新電容要注意極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電容一定要換,示波器才會用的久。
SMD電容從靠近底部3/2處用斜口鉗分幾次剪斷,再小心剪斷電容底部 ...

WISH大!!  幫我看一下,可以朝哪個方向去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434&highlight=

先謝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  幫我看一下,可以朝哪個方向去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43 ...

我先回短消息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