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事務機的變壓器故障維修

楼主(2012-05-14):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hp事務機的變壓器故障維修
基本上一樣要費很多時間拆殼, 弄了一個小時

終於拆開囉,全圖如下,原本故障不輸出電囉,上面燈也不亮

動作當然從高壓開始修囉,先把零件請下量測, 燒焦味重啊

也不知道當時是多大的電燒的(使用者說停電後就燒囉)
壞了下面這些零件,全部高壓區的都掛居多,包含那顆濾波
電容也掛囉

想請問一下,上面有標示的知道規格, 而電感和保險都沒標如何得知規格
這四個是不是都沒極性呢?謝謝大家提供建議和說明

請問這顆是正名叫什麼電容呢?

网友A:
能否問一下對方是否也是5/4 下午跳電燒的,我一直懷疑台電輸電有遭雷擊,而且至少一個避雷器故障沒作用。
因為我發現我大樓ATS盤台電電壓偵測3A保險絲是燒黑的(金屬絲融解噴濺)。因ATS電路板負載很小,要把3A保險燒掉,可能用上千伏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問一下對方是否也是5/4 下午跳電燒的,我一直懷疑台電輸電有遭雷擊,而且至少一個避雷器故障沒作用。

不是耶!是我們公司內部有電力機房, 他們平常會一些維修公告停電
但他們測好後我們資訊設備都會死一兩三個,如電腦及網路設備

真不知我門電工的在稿什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耶!是我們公司內部有電力機房, 他們平常會一些維修公告停電
但他們測好後我們資訊設備都會死一兩三個 ...

不管跳電或停電,只要需要恢復正常供電,所有在線的設備,必須都要完全斷開(插頭拔掉、開關關掉),等到恢復正常供電後,再去把這些設備的插頭插回去或開關重新ON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跳電或停電,只要需要恢復正常供電,所有在線的設備,必須都要完全斷開(插頭拔掉、開關關掉),等到 ...

除非使用者肯做, 不然我們一千台電腦.五六百台印表機,五六十台左右的網路設備
要做到這樣難啊~3位工程師~

s1大請教一下上面穩壓電感和那顆不知明電容如何購買替換
保險上面也沒標,這麼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非使用者肯做, 不然我們一千台電腦.五六百台印表機,五六十台左右的網路設備
要做到這樣難啊~3位工程師~ ...

那麼有些NFB之類的要去關,不然這類狀況還是會發生。

電容確定壞了?電容本來就是開路啊!另外那顆環形的電感,線皮看看有沒有去傷到很嚴重,不然補一補就好了。而那顆分家的,電料行問看看,不然就要去網拍找了,又或者可找廢板找看看。

网友:
jeremy168大大您好!!

小弟愚見~~供您參考!!

保險絲----兩端鐵質部分--有打印--上面有註明 -----XX A  XXX V(第8張圖片可見)

電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91187162

電感::
若是沒有斷掉----我通常是用補焊---要找一樣的可能不好找!!

网友C:
除了保險絲 其他的 應該還可以使用 , 而且這些元件並非主要元件 , 都是電源濾用的 !!!

我覺得後端電路要查 , 橋式 等等 元件 先查吧 !!!

p.s 不知你其他的電器維修的如何 ???

      好像都沒下文了 !!!

网友:
那顆變壓器我想可以先用電表測量看看看是否已經開路了~如果沒開路或許只需要用AB膠把它黏回去就好~
那顆電容是高壓電容容值0.22uF耐壓250V~310V通常很少燒掉~可以用三用電表或是電容表下去測試是不是有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使用者肯做, 不然我們一千台電腦.五六百台印表機,五六十台左右的網路設備
要做到這樣難啊~3位工程師~ ...

這顆是 X 電容 (安規電容), 另有 Y 電容, 耐壓及安規等級不同

网友D:
X電容:跨接在電力線兩側的電容 (L-N), 是 nF 級,一般選用金屬薄膜電容,主要作用在抑制差模干擾,
Y電容(L-E,N-E) 一般是成對出現,是 nF 級,安規電容量要受到限制,從而達到控制在額定頻率及額定電壓作用下,流過它的漏電流大小和對系統EMC性能影響的目的 GJB151 規定Y電容量不得大於 0.1u,主要作用在抑制共模干擾

附個連結
http://blog.yam.com/jasonching58/article/25156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保險絲 其他的 應該還可以使用 , 而且這些元件並非主要元件 , 都是電源濾用的 !!!

我覺得後端電路要查 ...

查了這些零件除了那顆電容沒法完全確定是否故障

其它為保險緞路,電感也量為不導通,分家那顆變壓器也不導通
因該都燒斷了故障吧???

那顆高壓電容用逼逼檔量沒充放電跳變所以覺的它故障
我正負測試都一樣~

其它維修都沒還沒去買料,所以閒置,另外這些都是公司報廢了存練工用
不可能跟公司請款買料,都自己花錢買料學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這些零件除了那顆電容沒法完全確定是否故障

其它為保險緞路,電感也量為不導通,分家那顆變壓器也不導 ...

電容用 嗶嗶檔 測 ??? 容量這麼小充放電你根本看不出來 !!

請用電容錶測吧 !!! (你不會說沒有吧 !!)

電感 你仔細看就可以找到斷線的地方 , 重新接續就可以了 !!!

另外那顆變壓器 , 如果真的壞了  , 就暫時跳線吧 !!

以上零件去找報廢的 power 應該找的到 !!

其實我會提出這個問題 , 主要是想告訴你

你先不要忙於維修 , 可以利用待料的時間 !1

先看一下零件的測試方法 , 如何判定良品或故障 !!

這樣子對你的維修大有幫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用 嗶嗶檔 測 ??? 容量這麼小充放電你根本看不出來 !!

請用電容錶測吧 !!! (你不會說沒有吧 !!)

電容表說有也有, 說沒有也沒有,目前是用61e它有可量電容的檔位來用
所以說有也算有說沒有也沒有,沒整台是電容表部份

電感我看它中間都黑掉囉,四支腳都不導通囉,如果找廢power的會不會找到
太小或過大的規格問題,還是都通用呢?這我不太了解

我沒急修,  就如大大說的先了解這些零件是否真的故障囉在說~
這些零件是乎沒級性問題,除了那顆電容待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麼有些NFB之類的要去關,不然這類狀況還是會發生。

電容確定壞了?電容本來就是開路啊!另外那顆環形 ...

請教s1大什麼是NFB呢?自動複電就開機的嗎?

電感中間焦黑四腳都不通,那這樣算壞吧???
變壓器分家那顆確定掛囉,分家外裡面的東西都掉出來囉~

保險我找殼上是否有標輸入安培多少來買適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容表說有也有, 說沒有也沒有,目前是用61e它有可量電容的檔位來用
所以說有也算有說沒有也沒有,沒整台是 ...

只要能量電容的都可以 !! 沒有限定純電容錶 !!

一般用在電源部分大至相同 , 對於電路的影響不大 !1

如果你找不到 , 直接跳線也可以 (當然這是為了測試方便所採取的方法)

那電容也沒有極性 , 有極性的就是 電解 鉭質 固態 .... 通常會有標示 !!

其實 電解的 也有無 極性的 NP 電容 !!

你多看一些維修文章 , 自然就會了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能量電容的都可以 !! 沒有限定純電容錶 !!

一般用在電源部分大至相同 , 對於電路的影響不大 !1

電容和後面那顆 100v電容會用電容表測試一下

電感為了安全會先找看看有沒有同樣的,沒標規格麻煩
那顆變壓器我不知為何加它,穩壓而以嗎?
因主要變壓是後面那顆大顆的才是~這個小的不會是電源設計
中設計需要的副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X電容:跨接在電力線兩側的電容 (L-N), 是 nF 級,一般選用金屬薄膜電容,主要作用在抑制差模干擾,
Y電容(L-E, ...

謝謝大大提供的連接,很少接觸這些零件(不是做電子電路工作少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容和後面那顆 100v電容會用電容表測試一下

電感為了安全會先找看看有沒有同樣的,沒標規格麻煩

電感不是很重要所以幾乎所有的用在一次側的都適用 !!

或許你自己可以重繞 , 兩股漆包線繞在一起的 !!

只要知道線徑及繞的圈數就可以了 !!!

那個 變壓器 我記得是用來平衡的 , 實際上的作用我並不是很清楚 !!

很多的電器電源側都會有 !!! 只要尺寸上合應該可以代用 !!!

p.s : 其實壞成這樣 , 我認為買顆新的比較划算 !!

        也不會為了那些零件傷腦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感不是很重要所以幾乎所有的用在一次側的都適用 !!

或許你自己可以重繞 , 兩股漆包線繞在一起的 !!

目前單位先行買一顆八百元新的一顆給單位

目前還不會修所以先學習如何修, 必不是說非修好它
電感我先找一些廢power上看有沒有大小相近的試試看
如果買這些零件都很多錢就只好棄修囉,新的也才八百還保固6個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單位先行買一顆八百元新的一顆給單位

目前還不會修所以先學習如何修, 必不是說非修好它

是啊 !!

留下屍體做大愛吧 !!

网友E:
上真多膠 光發熱就散熱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

留下屍體做大愛吧 !!

剛下午量了一下主要兩顆電容很明顯有故障囉

這顆是120uf 100v的剩114uf

另一個22uf 剩209nf囉

保險250v 2T確定升天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真多膠 光發熱就散熱不良

是啊!變壓器都這樣, 這白的還好玻掉
之前我貼另一個用尖嘴拉都拉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

留下屍體做大愛吧 !!

請問大大像它這種電源設計是不是跟power都是需要符何EMI規範的設計
因跟power差不多~少了一些穩壓和慮波的高壓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像它這種電源設計是不是跟power都是需要符何EMI規範的設計
因跟power差不多~少了一些穩壓和慮波 ...

很多 power 都省略了這些 , 你拆開就可以看到 , 原先該有的元件 , 都用跳線的方式跳過 !!

送測後取得認證 , 但實際出貨都偷光光 !!!

p.s  大電容 120 uf --> 114uf 還算合理啦 !!  如果舊品 容量 變高 反而是不良品 !!!

      另外那個是 .22uf = 0.22uf  不是 22uf 啦  0.22uf = 220nf

      所以 209nf 也還算正常啦 !!! (這個不用很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 power 都省略了這些 , 你拆開就可以看到 , 原先該有的元件 , 都用跳線的方式跳過 !!

送測後取得認 ...

所以說可以先排除這兩顆電容的故障,目前只要找個電感和變壓器和保險就可完修囉

沒有注意到那小數點差很多~謝謝大大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說可以先排除這兩顆電容的故障,目前只要找個電感和變壓器和保險就可完修囉

完不完修還要看你後面的電路 !!

電感 變壓器  你都用跳線方式 , 省略也可以 !!(不建議這麼做)

總之 ...... 整體電路你還是要檢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不完修還要看你後面的電路 !!

電感 變壓器  你都用跳線方式 , 省略也可以 !!(不建議這麼做)

後面的電路從外關看是沒有燒黑的或故障,如果沒有檢查到會發生危險嗎?
如爆零件之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後面的電路從外關看是沒有燒黑的或故障,如果沒有檢查到會發生危險嗎?
如爆零件之類的~

有什麼危險 !! 應該沒有人能正確的告訴你吧 !!

運氣 好的 !! ~~ 正常沒事 !!

運氣 差一點的  爆電容 燒元件 斷保險絲  .......

當然 了 !! ~~ 維修本身就有一些潛在的風險 !!

我們能做的只是盡量讓他降至最低 !!

但沒人能保證 !!!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1)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21-1-1.html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2)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31-1-1.html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麼危險 !! 應該沒有人能正確的告訴你吧 !!

運氣 好的 !! ~~ 正常沒事 !!

看了大大的之前的文章看來修power這類東西要把所有的
元件都請下來量,我這顆沒什麼零件,但全部請下還真耗時啊~

上電還是要保護一下自己萬一爆囉潠片打到自己,別把公司電弄跳了~
修這個心臟要強點怕怕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大的之前的文章看來修power這類東西要把所有的
元件都請下來量,我這顆沒什麼零件,但全部請下還真耗 ...

也沒有把所有的請下來 , 把主要的 礙手礙腳 的元件請下來 !!

才有空間查修其他的元件 , 當然你有把握你也可以不用這樣做 !!

一開始我也是信心滿滿 , 不過被爆了後 , 還是得乖乖的一步一步來 !!

既然這些沒什麼時間壓力 , 就慢慢修順便練習查修及焊功

加上一些短路保護裝置 , 就不會有造成公司跳電的情形 !!

不過自身安全要先顧 , 這是第一要務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s1大什麼是NFB呢?自動複電就開機的嗎?

電感中間焦黑四腳都不通,那這樣算壞吧???

N.F.B = No Fuse Breaker 簡稱 無熔絲斷路器 !!! (這個你應該自行上網查的)

保險絲 一般金屬頭上兩端 , 都會有打印  X A 或 xxx V

你自己要都用功啊 !! 很多時候不見得要動手修 !!

先取得正確相關的知識 , 再來動手也不遲  !!

楼主:
引用 网友C:
N.F.B = No Fuse Breaker 簡稱 無熔絲斷路器 !!! (這個你應該自行上網查的)

保險絲 一般金屬頭上兩端 ,  ...

一般我會用google收尋, 但不知nfb是什麼,收尋可能一大卡車上百頁
因不知是什麼關鍵字少,加上它又簡寫的話想用功都難~
如果收尋No Fuse Breaker 也許還能找到~

不是做那個行業的有些簡寫真的會不知道
所以別冤妄小第,我會用攻的~比較喜歡實物學習基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我會用google收尋, 但不知nfb是什麼,收尋可能一大卡車上百頁
因不知是什麼關鍵字少,加上它又簡寫的話 ...

我不是想指責你用不用功的問題 !!

用 Google 查很好用 , 但你自己要懂得變化 !!

就好比我們現在在談有關電的問題 !!  ( 例 : 去關 NFB )

你去 Google 查得到的資料 , 當然是要自行篩選相關的事件 !!

這個就像講英文一樣 , 很多單字發音一樣 , 我們就會根據講話的話題 , 就能知道這單字應該會是哪一個 !!

總不會去想到  牛頭不對馬尾 風馬牛 不相干的單字出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想指責你用不用功的問題 !!

用 Google 查很好用 , 但你自己要懂得變化 !!

好的~只是我對google收尋或其它的收尋我真的不太會運用
就是覺的因該是那關鍵字但就找出一推不相干

以後慢慢改進這方面的能力,一時也很難掌控收尋的要領
謝謝大大的指教

网友(2012-08-12):
引用 网友D:
X電容:跨接在電力線兩側的電容 (L-N), 是 nF 級,一般選用金屬薄膜電容,主要作用在抑制差模干擾,
Y電容(L-E, ...

讚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