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MS-7399故障主機板維修..惡搞一下~

楼主(2012-05-14):
這片故障主機板是Acer Aspire M1640套裝機使用的板子,故障點是不開機...正面目視無斷線,背面也是
,但也沒任何產品標籤...

近看發現是微星代工,板號..應是MS-7399吧..

這裡有個電容凸起來了..直接以同規格換掉

CPU座內有根針腳歪掉,一手拿放大鏡,一手小心"喬"一下...

整合橋散熱膏應該也失效了..清掉再重上散熱膏

上電前先用電表量過有無短路的地方...上電後不開機,除錯卡停在"00"...除錯卡五燈全亮,代表P.C.R
已通過,接下來就是bios,I/O要動作,擋"00"可能原因為CPU座或橋脫焊..

I/O的pin腳多,拆裝麻煩,先從bios查起...量bios的pin#1電壓,待機到開機都是3.3V沒降也沒升,很明顯
問題是在整合橋了....

拆了整合橋散熱片,放個小銅柱,上電..."吼伊系"....

"B~"一聲,板子又復活了...

跑個mini XP來看看~~

最後,整合橋再重上一次散熱膏,最好是能再加個4X4風扇,幫助散熱,但目前手邊沒有,板子先當測試用~~

本篇維修思緒參考:Wish大的"主機板滿足三大工作條件之後的檢測方針"..http://bbs.pigoo.com/thread-8818-1-1.html

P.S.:本篇惡搞的方式,不是故障板都適用,使用前請三思~~    MS-7399.pdf (1.12 MB, 下載次數: 172)

网友A:
此板的故障通病~  NF-7050容易因高溫而造成錫球接點不良,最近也幫客戶作了好幾片~
http://tw.myblog.yahoo.com/jc-3c ... 5&l=f&fid=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板的故障通病~  NF-7050容易因高溫而造成錫球接點不良,最近也幫客戶作了好幾片~
http://tw.myblog.yahoo ...

jack大工具齊全...小弟我啥都沒...只好來惡搞一下~~

网友:
手中也有兩張...
還沒有時間檢測....
不過心裡大概有個底了....

恭喜完修~~~

网友:
N社專搞這種時候到了就自我了斷的產品...

网友:
加銅柱是要讓他自行迴焊嗎?
謝謝謝謝!

网友:
看到 合橋板~大概都灰心了~BGA 回焊 只能 度日
經實驗結果 將修好的 東西裝在別人電腦上經過 N日.
~ 以顯卡為例~原本 破圖的位置~經過 回焊度日 在壞
也是會壞相同的 點...
就如同 狼大 講的 ~是晶圓 E 裡頭 裂囉..加焊 只能稱.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看來回焊也撐不久,BGA才是王道!

网友B:
JOHN老大~~我可請教一下嗎~~這句"拆了整合橋散熱片,放個小銅柱,上電..."吼伊系"..." 最後是怎處理ㄋ~~怎看你只放個銅柱在那~~就可以開機了~~請原諒我無知的詢問~~別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HN老大~~我可請教一下嗎~~這句"拆了整合橋散熱片,放個小銅柱,上電..."吼伊系"..." 最後是怎處理ㄋ~~怎看 ...

整合橋有虛焊現象,散熱片先不裝,開機後一定會更熱,整合橋加熱到開機畫面出現就把電源切掉...
原本打算燒壞就算了,沒想到這樣能救回,撿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合橋有虛焊現象,散熱片先不裝,開機後一定會更熱,整合橋加熱到開機畫面出現就把電源切掉...
原本打算燒 ...

佩服佩服~~心臟要夠大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