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1702 LCD無畫面裡面小東西是什麼東西?

楼主(2012-05-14):
HP 1702 LCD無畫面

网友:
7.2V zener.

网友:
這是二極體,可是看圖號是ZD二極體

网友:
電容都凸了!!!

网友A:
P+I板正中間凸起的電容,建議更換。

网友B:
應是 7.5B ZD二極體.

网友:
除了凸的電容,附近的建議一起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板正中間凸起的電容,建議更換。

1.P+I板是什麼東西??
2.電容有換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是 7.5B ZD二極體.

電子材料有再賣嗎??

网友:
ZD904 你把它拆下量量是否雙向導通,如是雙向導通確認它燒壞.我找不到同規格產品,也找不到表面黏著的 7.5V 1歐姆的零件,只找到 1N4737A 7.5V 1歐姆折腳取代之.(桃園地區電子材料行零件貧瘠).但條件是 P+I 版背面原有焊點必須全面補焊,否則它會死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