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PS-240HBA 電源供應器有+5VSB,無其他低壓輸出!

楼主(2012-05-14):
這顆power原本以為是軟的,一開始是保險絲燒斷。

後來查到是一次側NTC短路所造成,更換後,保險絲不燒了!

但是查無+5VSB輸出!
僅記版上各位大大所說:沒5VSB查高壓!
更換了不少零件~~(不祥的預感!)
1.電晶體2枚(都燒穿了~~)
2.光藕合2枚
3.所有二極體,電阻與電容都做確認與更換(壞的還真不少!)

換完後還是只有大率波電容有電!
再把下列3顆也都更新~
1. TNY267PN
2. UC3843
3.LM393

感動時刻到來!有+5VSB了!
好啦~我可以安心查低壓的部分!
可是,可是,換完低壓的電容,檢查完所有的電阻與二極體!
他還是只有+5VSB!!!
天阿!已經搞了一個禮拜,只好上來求助,是否有我考慮到的ㄟ??
以下是我檢查的結果!
高壓的部分:
1. 大率波電容皆有+170V
2.TNY267PN腳位電壓如下:
   1:6.2
   2:0
   3:0
   4:0.39
   5:341.6
   6:0.25
   7:0.25
3.UC3843
   1: 0.18
   2:0.06
   3:0.02
   4:0.15
   5:0.2
   6.0.03
   7:0.009
   8:0.18
4.LM393
  1:0.01
  2:0.24
  3:0.09
  4:0.22
  5:0.16
  6:0
  7:0.26
  8:0

二次測的低壓:就只有+5VSB,其他啥都沒有!!

該檢查的電容與原件全都被我拆下來一一量過了!

真的快要放棄了!只不過不甘心~求助各位大大是否能有更好的建議?
感謝!

网友:
請你先把你 IC 的 datasheet 找出來 !!

研究一下 UC3843 的 datasheet  你應該就會知道應該要往哪查起了 !!!

网友:
雙二極體有查過了嗎,在散熱片上的都要查一下!!

网友:
2#  +1
UC3843 的  datasheet 翻一下

再洩題一下
要人家工作  就得付酬勞
要IC 工作  VCC=0  ??  你就得給它什馬?

楼主:
所以說7,8腳沒供電,UC3843沒作動!!
去確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