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維修服務站- 宏達電HTC P3452阿芬機液晶面板破裂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15):
說起宏達電HTC P3452阿芬機.這支手機已經有點歷史了.

阿芬機.阿福機這些也可以算是目前智慧型手機的前身了.

雖然面板破裂.主人還是希望修好它.

取下觸控筆.

打開後蓋.

拿出電池.

驗明正身.

HTC都是採用六角星螺絲.

旋開上.下各兩組螺絲.

取下攝影鏡頭保護蓋.

翻開前蓋.

頒開觸控按鍵連接線.

前蓋分離.

取下面板護蓋螺絲.

面板分離.

這感應連接線也要拆除.

這樣才能分離主機板.

主機板&面板模組.

分離面板排線.

取下面板.

取下面板保護蓋.

阿芬機全家福大合照.

新面板到達拆箱.

比對新.舊面板.

按反順序裝回.

組裝完成.

開機測試.

早期都是採用Windows Mobile系統.

應用程式.

网友:
拆這種手機,真的要粉心細,
拆下的零件好多......
真怕把排線弄斷.......
HTC的手機還真不錯...
雖然我沒用過啦....

网友A:
話說回來,這支手機的殘值還有那麼多嗎?
換一塊面板,應該都可以換一支手機了...

网友B:
鄭大!
您是觸控面板都拿得到阿,真是太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話說回來,這支手機的殘值還有那麼多嗎?
換一塊面板,應該都可以換一支手機了...

這支面板其實也不貴.1千塊以內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鄭大!
您是觸控面板都拿得到阿,真是太強了~~

要做別人的生意之前.當然背後得有個強而有力的彈藥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話說回來,這支手機的殘值還有那麼多嗎?
換一塊面板,應該都可以換一支手機了...

其實有時有價值的是裡面的個人資料(通訊錄、訊息等)

网友:
這玩意假如主機板壞了應該很難修理,芝麻粒好小比主機板的還小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有時有價值的是裡面的個人資料(通訊錄、訊息等)

還真被狼大說中了.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支面板其實也不貴.1千塊以內搞定.

嗯!1千以內的話,就可以考慮了~~

网友D:
恭喜G大完修,G大已經是PIGOO手機行的老板了,G大可以開始朝I-phone邁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G大完修,G大已經是PIGOO手機行的老板了,G大可以開始朝I-phone邁進了!

其實前陣子處理過一台I-phone.故障狀況是sim卡掉到手機內(sim卡插槽卡榫斷裂).
因機主是外國人.趕著搭飛機回國.
所以沒有拍照.

网友E:
大大的面板是在網拍買的嗎??可否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的面板是在網拍買的嗎??可否分享??

不是喔.是專門手機零件供應商.
他們不零售一般客.
只賣認證的維修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喔.是專門手機零件供應商.
他們不零售一般客.
只賣認證的維修商.

gkjnn 大大

手機面板幾乎都拿的到嗎 ?? (還是只有大廠才有) , 是原敵的還是副廠的 !!

手機排線有的拿嗎 ???

價格優嘛 !!

楼主:
引用 网友F:
gkjnn 大大

手機面板幾乎都拿的到嗎 ?? (還是只有大廠才有) , 是原敵的還是副廠的 !!

只要主流商品都有.其他就不一定了.畢竟市面上廠牌型號太多了.
排線也有.只是單買1條光是運費.寄來寄去就超過價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gkjnn 大大

手機面板幾乎都拿的到嗎 ?? (還是只有大廠才有) , 是原敵的還是副廠的 !!

一般都大廠的比較好買....
小廠或山在的....光成本就不滑算了..
一支手機才幾千元~換個面板報價有時客戶還會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大廠的比較好買....
小廠或山在的....光成本就不滑算了..
一支手機才幾千元~換個面板報價有時客戶 ...

對啊 !! 現在就是卡在這樣子 !!!

一個面板買起來都快比手機貴 , 我是幫朋友修的 !!

通常我只收零件費 , 光是零件費有人還嫌貴啊 !!

看來起蠻可惜的 , 就是沒有門路買到便宜的 !!

网友:
所以..一般遇到小廠或山在的...拍謝...去買新的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