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ma78g-ds3h 疑似版子變形

楼主(2012-05-15):
上除錯卡不跑碼 reset不亮
將板子左右兩邊,單一邊往內折可過除錯卡,放開又變00
爬過文,一般都是CPU座做BGA就好
也有可能是斷線啦

不知台中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忙做BGA的
方便的話來信報個價錢

网友A:
AM2架構很少cpu socket  NG的 ,你可以試著壓著北橋開機看看可否跑碼

楼主:
北橋試過了~~還是00

网友:
把 CPU 座打開看看 腳有沒有彎..
變形的 話 用烤箱 烤一烤  看看能不能恢復 ~土法**

楼主:
請問大大那座要怎麼拆阿~~很怕拆壞
有圖文教學嗎???

网友B:
你爬下 文..以前有人教478的 ~方式 差不多~重點 不可以太用力 樹膠很容易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爬下 文..以前有人教478的 ~方式 差不多~重點 不可以太用力 樹膠很容易斷

斷了兩根不拆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2架構很少cpu socket  NG的 ,你可以試著壓著北橋開機看看可否跑碼

經過幾天研究 應該是北橋沒錯
但是壓不會跑 要彎版子才會跑
這問題只能靠BGA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幾天研究 應該是北橋沒錯
但是壓不會跑 要彎版子才會跑
這問題只能靠BGA嗎?? ...

嗯~都要重作驗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幾天研究 應該是北橋沒錯
但是壓不會跑 要彎版子才會跑
這問題只能靠BGA嗎?? ...

變形,,, 用12mm的壓克力條, 再用雙面膠固定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