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沒有大大懂這 鐵捲門的 電動鐵捲門 捲不上去

楼主(2012-05-15):
電都正常...
按開關 有動作 就是 代不起來 鐵門

用手動拉 白色齒輪 拉可以動幾下 之後就不轉
我家的鐵捲門 捲不上去 電有動..但是..就是捲不上去
以前是 狗呎阿壞了(幫呎了*台語) 我哥 拿去給鐵工 做了 狗呎了
這次是 捲不上去  用手動 拉 白色 那各齒輪 轉幾下 就不轉了 好像是空轉
有沒有大大 懂這的 ~給各維修方向

网友:
齒輪崩牙

网友A:
不會吧這你也要自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吧這你也要自己玩

CC.. 剛剛打去問 馬達一顆1500元 中古的
如果搞不定 只能 換囉
耐力牌 300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CC.. 剛剛打去問 馬達一顆1500元 中古的
如果搞不定 只能 換囉
耐力牌 300型 ...

真的要換 如果不趕 叫 便當阿元去幫你找

网友B:
送電作動先確認馬達有沒有轉動,沒有轉再去考慮馬達問題。
不然之前有去處理過齒輪,不知是換新還是只是修復處理,從問題描述,很懷疑齒輪有問題。
拉鍊條能不能把門捲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電作動先確認馬達有沒有轉動,沒有轉再去考慮馬達問題。
不然之前有去處理過齒輪,不知是換新還是只是修 ...

連條 不能拉上來囉~...
馬達有轉 ~

之前修理過 (高呎阿)一顆鐵的 去定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條 不能拉上來囉~...
馬達有轉 ~

馬達有轉 ~

定位開關旁的白色塑膠齒輪有轉嗎??

若有轉---看其他齒輪是否有"幫牙"??

沒幫牙---問題大了----軸心和最大齒輪分離了----要把鐵門卸下重新電焊

有通電--馬達有"嗡嗡聲"---沒有轉----電磁接觸器或剎車部分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條 不能拉上來囉~...
馬達有轉 ~

啊!那這樣馬達的問題應可排除了。
之前有去訂做,因為齒輪還要合過,做出來才會準,如果說都做得蠻OK的,那麼可能要考慮之前齒輪為什麼會崩齒,不知是否還有其他齒輪也有損耗的狀況。
如果齒輪有損毀,這次請人訂就需要請加工人員多留意了,務必要現場探勘過,實際去量測尺寸等。

网友:
看第2張照片....馬達轉的時候...
塑膠跟鐵齒輪看有沒有動...就可以判斷故障位置了

楼主:
剛剛測試 ~後面 不裝~可以拉~感覺可能煞車 方面的問體
最後一張圖
~對了 後面的 ~6腳螺絲 作用~3顆~再調整 鬆緊的碼?
插銷後面的鐵片2片 減少一片~ 就可以拉~2片 拉不上來
現在 正在把 電源恢復 ~測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測試 ~後面 不裝~可以拉~感覺可能煞車 方面的問體
最後一張圖
~對了 後面的 ~6腳螺絲 作用~3顆~再調整  ...

危險!!!!!......
煞車不可以拆!!!!.....
太鬆!!....鐵門會掉下來!!......
鐵門要放下來才安全!!!..才可拆煞車!!.....
開車沒有煞車!!...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危險!!!!!......
煞車不可以拆!!!!.....
太鬆!!....鐵門會掉下來!!......

有拉~有鐵門 放下 ~試

楼主:
現在接好了 ~可以囉 ~把插銷後面2各墊片 拿到一各~ 就可以囉
但是這種煞車~好像粉難找~..
耐力300的 `有網友知道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