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一下BENQ VH4246 無聲音

楼主(2012-05-15):
目前就只有聲音沒出來  剩下一切都正常 想請問開從哪動手?

网友:
先拆開外蓋檢查後再詢問+相片

楼主:
目前知道是STA323W 這塊高頻音效系統  故障  想請問有人有這材料可以賣?
因為目前測試出來 主板所有音效都沒以輸出

网友:
檢查 UA1 的供電端電壓正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