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一對一的室外機 接上多台室內機?

楼主(2012-05-15):
請問若可以兩台室內機保證不同時開啟,那麼接上一對一的室外機是否可行呢??

╴╴╴╴╴╴╴╴╴                              ╴╴╴╴╴╴╴
│                         ∣                          ︱                    |
│                         ∣ ̄ ̄ ̄ ̄ ̄ ̄ ̄ ̄︱ 室內機          |
│ 一對一室外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會同時開啟)
                                ﹨                        ╴╴╴╴╴╴
                                  ﹨                    ︱                    |
                                       ̄ ̄ ̄ ̄ ̄ ̄︱ 室內機         |
                                                         ︱                    |
                                                           ̄ ̄ ̄ ̄ ̄ ̄ ̄ ̄

网友:
假設一對一室外機,只有一冷煤迴路
那冷煤的控制是個問題
你得有個方法,把第一台內的冷煤趕到第二台使用
而且量要足夠使用

身為門外漢,我覺得不可行!

网友:
這方法可能要用大型冷凍庫用的冰水製造機才沒問題....

网友:
我是門外漢.但你要一對一去推二台市內機,雖說都只開一台.但除非您會把一台市內機的冷煤關閉.不然只要一開兩台都會有冷煤跑進跑出,錯了請告知喔各位大大

网友:
除非你自己會焊接改管路
否則請人改機氣管路所產生的費用,不如直接買1對2
5/17第2波節能補助又開始了1台補助2000元

网友:
現行的一對多變頻冷氣就有這個功能啊 !

比如你的2台室內機噸數個別需要1.5噸,那麼正常室外機應該要足3噸才夠2台同時開,但因為你2台室內機保證不會同時開,所以實際上室外機只要能應付1.5噸就夠了,所以你只要買2台1.5噸變頻室內機和一台2噸的一對二變頻室外機就可以應付了,室外機不必買到3噸

變頻一對二室外機壓縮機只有一顆

网友:
至少要在每個室內機冷媒入口處加個電磁閥把不用的室內機冷媒阻斷

楼主:
原來如此,所以如果要做到全自動就還需要電磁閥控制冷煤走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所以如果要做到全自動就還需要電磁閥控制冷煤走向

一對一的室外機 接上多台室內機 ? 是可以的,需於室外機外掛一台「分離式冷氣機制御模組分配器」=== 超經濟 + 超省錢 ===
針對客廳、飯廳與臥室於同時一時間啟動多台室內機的機會並不高(只要分開使用,畢竟人在客廳時就不會在房間),我個人是 (餐廳+客廳)
一對二x1組 ---> 共用到(主臥房+次臥室+客房) --- 原 "一對二" 變更為 "一對五"(可少安裝一台室外機於外面吹風淋雨,省下55000元)
「Set-Economy 經濟搭-制御模組分配器」產品適用:
台灣松下、日立、東元、大同、新宇、大金、三菱電機、聲寶、歌林與禾聯等大廠之市販家用(一對一)、(一對多)或(自由搭)定速或變頻分離式冷氣
(尤以一對多自由搭,所產生經際效益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