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台濾波器

楼主(2012-05-15):
當家裏的第四台換上有線電視的數位盒的同時.
家裏的 cable 也同時多了這顆.

上面的字是. CABLESAT BR600 Band Pass 5~42/600~1000MHz

也就是只有數位訊號可以通過
就是這顆.你就無法自行接分機.
必需要有數位盒才能正常收視.

网友A:
band pass 會很難做嗎?

网友B:
這樣就被綁死了?

CATV信號數位化後是否不管你的TV是否可以接受數位訊號
都必須稿機上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 pass 會很難做嗎?

這是第四台廠商加裝的.
目的是不讓第四台線路裏的類比訊號送到你家的電視.
只有讓數位訊號通過.
要看第四台請加裝數位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就被綁死了?

CATV信號數位化後是否不管你的TV是否可以接受數位訊號

是啊. CATV 的數位盒裏有一張卡
沒有那張卡就算你有數位盒也沒什麼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CATV 的數位盒裏有一張卡
沒有那張卡就算你有數位盒也沒什麼用.

這不是在逼民眾接受中華的MOD嗎?
中華的MOD就被說只能有一台.....
現在連第4台都只給一台.那就好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CATV 的數位盒裏有一張卡
沒有那張卡就算你有數位盒也沒什麼用.

果然和我想得差不多,不過我有一點不明白煩請兄臺賜教.....

我所理解的....CATV訊號數位化之後其頻道內容是之前類比一
百多台既有的有線頻道+HD高畫質頻道,高畫質頻道以捆包的
方式賣給收視戶,如體育、電影、科學等頻道N個每月/OO元,
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不花錢買也可以收看原有類比一百多台基本
頻道阿....

還是他通通混在一起重新分配捆包套餐賣?

(就是收視戶任選XX個基本頻道+幾套捆高高畫質頻道)

网友C:
如果在幹線直接把頻帶濾波 送到家裡的訊號統一都是數位波段 比較方便不是嗎?
我在想也許現在是過度化時期,畢竟有很多人還是用類比的收訊方式使用電視機解碼,所以才搞這樣加裝在一般民眾家裡
果然一台有線電視機上盒 配一台電視的時代來臨了  以後想要家中自行分接 不可能了...都要被吸錢
不過小弟好奇的是 這顆不接 直接接上機上盒 這樣類比頻段的訊號是否會干擾數位頻段產生雜訊呢?也許這正是公司加裝的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幹線直接把頻帶濾波 送到家裡的訊號統一都是數位波段 比較方便不是嗎?
我在想也許現在是過度化時期, ...

這個要用 CATV 的運作架構來說明才容易明白.
類比訊號的傳送是單向的.
只要一直強波.把訊號穩定.接上接收器.便可收視.
數位訊號可以做雙向的溝通(無線數位訊號是做單向的)
所以使用數位接收盒一定會有一張卡.
其實它也可以做成數位單向.做雙向就是要加強管理.
類比訊號跟數位訊號的頻段不一樣.是不會干擾
加裝這東西只是不給用戶使用類比訊號.
為什麼不在幹線直接濾掉.
傳輸的線路是以串接的方式.
一路串下來.有人要裝有人一裝.
所以要裝的人就在進你家的線頭上裝一個.
不裝的人就不用裝濾波器.第二台.第三台第X台電視隨你裝..只要訊號好.最重要不要被查到.
所以一般業者都鼓勵使用數位盒.
還要加收數位盒的月租費.他們也方便管理.(不繳費電腦按按你就不能看了.不用到你家門口拆線)
相對的也帶來很多服務及收視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和我想得差不多,不過我有一點不明白煩請兄臺賜教.....

我所理解的....CATV訊號數位化之後其頻道內 ...

不是 "不花錢買也可以收看原有類比一百多台基本頻道"
你還是要花基本月租費才能收看到基本的類比訊號.
要看數位訊號的話.
每個區域及業者不同.
有的要數位盒的租金.有的不用.
有了數位盒.要看收費節目或是線上購物真的是太方便了.
只要按一按.東西及帳單就會直接送到家.
什麼資料都不用填.
然後"小朋友"們就會集體離家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在逼民眾接受中華的MOD嗎?
中華的MOD就被說只能有一台.....
現在連第4台都只給一台.那就好玩了。 ...

不會這麼殘忍只給一戶一台.
你要幾台業者都會給.
一台一張卡.
只怕沒 COCO 可以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會這麼殘忍只給一戶一台.
你要幾台業者都會給.
一台一張卡.

1.不會一張卡一份錢吧。
2.卡能幹嘛?加了濾波器還能「雙向」通訊嗎??懷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會一張卡一份錢吧。
2.卡能幹嘛?加了濾波器還能「雙向」通訊嗎??懷疑。 ...

是的.一台機器一張卡.收一台分機的錢.
加濾波器只是把類比訊號濾掉.不給你"黑白舞"
那張卡就是一個 身份ID意思
數位機上盒有雙向通訊的功能.
裝上了卡,就有了ID及PW.
就醬子.
有不對的地方多多包含

网友:
CATV數位化後那隻馬肯定會被譙死...

台灣消費者吃免費、吃大碗慣了...

网友:
以前拔掉那個濾波器,插到主幹線上,然後就可以看到業者急急忙忙跑來檢查不停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