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02A 取回測試--加後續整理

楼主(2012-05-15):
IWATSU SS-7802A  取回測試

我約14:30到達  現場蘇飛大與其他台北區現場取貨的先進都齊聚

各自隨意挑選,燒的喔!!

醫道加上電測試......非常好!!

來看看吧!!

外觀

有附保護蓋....優喔!!

外型也不錯,都沒缺件

開機有畫面,看起來也很穩定!!

控制旋鈕部分,沒受損,只是面板有被戳破幾個洞,這個好處理!!

測試波形

波形測試都算準的,真的撿到了!!

真是很優喔!!......................沒排到的,下次有機會,不要看到吐血阿!!............

网友:
哇~流口水了. 還是直讀式的!

楼主:
晚上整理了一下,

內部沒有很多灰塵,稍微用刷子清一下就OK了

示波器面板破洞,我用貼紙補起來

把上面不必要的噴漆、貼紙都清掉,還來個整機打蠟

哇!! 像新的一樣了...................

旋鈕部分沒有不穩定情形,學校部分保存很好,沒有受潮嚴重情形,

接點部分也還算乾淨,簡單整理過後就能直接使用了  !!     賺到了..............

网友:
嘿嘿!
昨天,我在現場拆的時候,
大家都有看到啦!
保存的真的不錯,
感謝內工的學生和老師啊!

网友A:
我還沒有拆開風扇聲音有點大,昨天用來量MCU的接腳波形,覺得功能複雜啊!!

楼主:
我有稍微試了一下,其實功能跟一般示波器差不多,只是他是用按鍵方式選擇,檔位部分是在螢幕上顯示,,會用傳統示波器的,看一下使用說明很快就會上手了,另外這台的旋鈕多了按一下的功能,還滿方便的喔!!可以多多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沒有拆開風扇聲音有點大,昨天用來量MCU的接腳波形,覺得功能複雜啊!!

我把這台的相關資料彙整、另發一帖,方便搜尋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265&highlight=

有新資料再做新增,也歡迎先進幫忙增加相關資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沒有拆開風扇聲音有點大,昨天用來量MCU的接腳波形,覺得功能複雜啊!!

SS7804型示波器面板各部件的作用及使用方法
SS7804型示波器的前面板如图2.1所示。大体上分为屏幕显示调整、Y轴偏转系统和X轴偏转系统三大部分。
一、屏幕显示调整部分
屏幕显示调整部分如图2.2所示。各开关与旋钮的名称, 作用如下:
①电源开关(POWER):此开关为自锁开关,按下此开关,接通仪器的总电源,再次按
图2.1 SS7804型示波器的前面板显示调整 Y轴系统X轴系统
下总电源关断。
②亮度调节旋钮/寻迹开关(INTEN/BEAM):此旋钮为一双功能旋钮。旋转此旋钮,可调节屏幕上扫描线的亮度。亮度调节旋钮的第二个功能为“寻迹”,当扫描线偏离屏幕中心位置太远,超出了显示区域时,为判断扫描线偏移的方向,可将此旋钮按下,这时,
扫描线便回到屏幕中心附近,之后再将扫描线调到显示区域内。
③屏幕读出亮度调节旋钮/开关(READOUT/ON/OFF): 此旋钮为一双功能旋钮。旋转此旋钮,可调节屏幕上显示的文字、游标线的亮度。另外还作屏幕读出的开关,按动此旋钮可以切换屏幕读出功能(“开”或“关”)。
④聚焦旋钮(FOCUS):用此旋钮调节示波管的聚焦状态,提高显示波形、文字和游标的清晰度。○1 ○2 ○3 ○4 ○5 ○6 ○7 ○8 图2.2 屏幕显示调整部分
⑤扫描线旋转调节(TRACE ROTATION):调节扫描线的水平程度。
⑥“标尺”亮度(SCALE):用于调节屏幕上坐标刻度线的亮度。
⑦校准信号输出(CAL):此接线座输出幅度为0.6VPP,频率为1kHz的标准方波信号,用以校验Y轴灵敏度和X轴的扫描速度。
⑧接地端子:本接线柱接到示波器机壳。
二、 Y轴偏转部分
①信号输入端(CH1或CH2):被测信号由此端口输入,端口的输入电阻为1MΩ, 输入电容为25pF。
○6○5○7○2
○4 ○3 ○2 ○8 ○5 ○6
②通道选择按钮(CH1或CH2):此按钮可以选择所要观察的信号通道,可以设置为通道1/通道2单踪显示方式及双踪显示方式,被选中的通道号在示波器屏幕的下端以“1:”或“2:”的形式显示出来。
③灵敏度调节旋钮(VOLT/DIV VARIABLE):该旋钮是一个双功能的旋钮,旋转此旋钮,可进行Y轴灵敏度的粗调,按1-2-5的档次步进,灵敏度的值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按动一下此按钮,在屏幕上通道标号后显示出“>”符号,表明该通道的Y轴电路处于微调状态,再调节该旋钮,就可以连续改变Y轴放大电路的增益。注意,此时Y轴的灵敏度刻度已不准确,不能做定量测量。
④Y轴位移旋钮(POSITION):此按钮可改变扫描线在屏幕垂直方向上的位置,顺时针旋转使扫描线向上移动,逆时针旋转使扫描线向下移动。
⑤输入耦合方式选择(DC/AC):用于选择交流耦合或直流耦合方式。当选择直流耦合时,屏幕上的通道灵敏度指示的电压单位符号为“V”, 当选择交流耦合时,屏幕上的通道灵敏度指示的电压单位符号为“ v ”。
⑥通道接地按钮(GND): 将此按钮按下,即将相应通道的衰减器的输入端接地,以观察该通道的水平扫描基线,确定零电平的位置。输入端接地时,屏幕上电压符号“V” 的后面出现“ ”符号。再按一次此符号消失。
⑦显示信号相加按钮(ADD):按动此按钮后,屏幕上显示出“1: 500 mV +2: 200 mV”的字样,这时屏幕上在1通道和2通道的波形的基础上,又显示出1通道+2通道的波形。
⑧倒相按钮(INV):按动此按钮后,屏幕上显示出“1: 500 mV +2: ↓ 200 mV”的字样,这时2通道的显示波形是输入信号波形的倒相。如果同时也按动了“相加”按钮,则
图2.4.3 Y轴偏转部分
○4
○3
○1 ○1 ○9
第一通道 第二通道
图2.3 Y轴偏转部分

看到的相加波形就是“通道1”-“通道2”的波形。
⑨外触发输入口(EXT TRIG):外触发信号由此口输入。
○16 ○18 ○17 ○6 ○7 ○8 ○9 ○5 ○2
○19
三、 X轴偏转系统
①扫描时间选择旋钮(TIME/DIV VARIABLE): 该旋钮为一双功能旋钮。用该旋钮粗调扫描时间,按1-2-5的分档步进,屏幕上每格所代表的扫描时间显示于屏幕的左上角,例如“A 10μs”。若按动一下此按钮,在字符“A”的后面显示出“>”符号,
表示X轴电路处于微调状态,再调节该旋钮,就可以连续调节X轴的扫描时间。此时X扫描时间刻度已不准确,不能做定量测量。
○2X轴位移旋钮(POSITION):调节此旋钮可改变扫描线的左右位置,顺时针旋使扫描线向右移动,逆时针旋转使扫描线向左移动。
○3扫描切换选择按钮(ALT CHOP):用以选择两通道的显示方式,即是交替扫描还是断续扫描。当按钮上方的指示灯灭时是处于交替(ALT)工作方式,指示灯亮时处于断续(CHOP)工作方式。一般,被观测信号的频率高时用交替(ALT)工作方式,被观测信号的频率低时用断续(CHOP)工作方式。
○4扫描扩展按钮(MAG×10):当此按钮按下时,在示波器屏幕的右下角出现“MAG”,此时光标在屏幕水平方向的扫描速度增大10倍,即每格代表的时间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5水平位置微调按钮(FINE):按动FINE后指示灯亮,可微调扫描线的水平位置。将位移旋钮调到头,扫描线就按一个方向缓慢移动,在扫描线移到合适位置后再将此旋钮往反方向微调一点扫描线即停住不动。
○6触发源选择按钮(SOURCE): 选择触发信号的来源。根据所观察信号的情况,可分别选择 1通道(CH1)、2通道(CH2)、50Hz交流电网(LINE)或外触发(EXT)作为触
○11 ○12 ○13 ○14 ○15 ○10 ○4 ○3 ○1
图 2.4 X轴偏转系统
发信号的来源。触发源符号显示于屏幕上方。
○7触发信号耦合方式选择按钮(COUPL):选择触发的耦合方式,共有AC、DC、HF-R(高频抑制)、LF-R(低频抑制)四种耦合方式。其中后两种耦合方式是在触发信号形成电路之前插入一个滤波电路,以抑制高频或低频成分。例如被观察的信号是一个叠加有高频干扰信号的低频信号,就可选高频抑制(HF-R)耦合方式抑制掉高频干扰成分。
○8触发沿选择按钮(SLOPE):选择触发沿为“+”(上升沿),或“-”(下降沿)。
○9触发电平调节旋钮(LEVEL):用来调节触发信号形成电路的触发电平(即阈值电平),从而决定电路是否能产生触发信号以及触发信号的起始相位,触发电平合适可以使波形稳定。
○10全电视信号触发模式(TV):触发信号取自包含有行同步信号和场同步信号的全电视信号,触发信号由被测信号中的同步信号产生。共有不分奇偶场触发(BOTH)、奇数场触发(ODD)、偶数场触发(EVEN)、行同步触发(H)等方式,根据被观察的信号和观察的目的而定。
○11自动扫描方式按钮(AUTO):该按钮按下,进入自动扫描方式,即不管有无触发信号均会显示出扫描线。这种扫描方式适合于测量频率在50Hz以上信号。
○12常态扫描方式按钮(NORM):该按钮按下,进入常态扫描方式。这种扫描方式是没有触发信号时就没有扫描线,适合于观察频率低于50Hz的信号。
○13单次扫描方式按钮(SGL/RST): 按下该按钮后示波器处于单次扫描等待状态,这时“等待”(READY)指示灯亮,触发信号来到后开始一次扫描,扫描过后“等待”(READY)指示灯灭。
○14正常扫描显示按钮(A):此按钮按下时,由示波器内部电路产生线性扫描信号。应该注意,当由“X-Y”显示方式返回到正常扫描时必须按此按钮。
○15X-Y显示按钮(X-Y):按下此按钮后,1通道(CH1)的输入信号加到X轴,CH1或CH2或 CH1+CH2的输入信号加到Y轴。用此功能,可方便地观测电路的滞回特性、转移特性曲线等。
○16游标切换按钮(ΔV-Δt-off):在利用游标测量电压幅度、时间间隔、相位等参量时,使用此按钮来选择测量对象,按动此按钮可依次选定测量电压(ΔV)(水平线游标)、测量时间间隔(Δt)(垂直线游标)和关闭游标。
○17游标线选择按钮(TCK/C2):选择两条游标线中的一条或两条,依次为V-C1、V-C2、V-TRACK或H-C1、H-C2、H-TRACK。其中的“V”表示测量垂直方向的物理量,“H”表示测量水平方向物理量。“C1”、“C2”分别为第一条游标、第二条游标,“TRACK”为跟踪状态,即两条游标一起移动。被选中的游标线端部有一段短亮线,作指示用。
○18功能/游标位移旋钮(FUNCTION COARSE):用于移动游标的位置。此旋钮有两种
调节方式,一种是旋转方式,较精细地调整游标的位置,另一种是按动,进行步进调节(快速移动游标)。
○19释抑调节按钮(HOLD OFF):按动此按钮后,即可通过调节功能旋钮调节释抑比。其值在示波器屏幕的右上角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SS7804型示波器面板各部件的作用及使用方法
SS7804型示波器的前面板如图2.1所示。大体上分为屏幕显示调整 ...

eson0724 大:
   寶劍贈英雄,這示波器一定會被你發揚光大!!
   1979年在中區職訓受訓時候用的就是 IWATSU的示波器,當然那時沒這麼高檔!! 中日交流協會送給中區職訓的設備,並且一群日籍技術人員協助訓練,聽說是因為補償"中日斷交"的歉意!!

楼主:
我的維修量不大!!  玩玩而已!!

要發揚光大,太抬舉我了!!

有示波器到現在!! 只利用示波器修了一支遙控器,

現在還在研究主機板如何利用示波器抓毛病中!!

我這台拆開有發現,這台應該是維修過,CRT的鋁板是被拆開的!!

有幾處是有拆過的痕跡!!

楼主:
多了一台示波器,就少了一組探棒了!!

烏骨雞學姊!!  我要訂購!!  麻煩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SS7804型示波器面板各部件的作用及使用方法
SS7804型示波器的前面板如图2.1所示。大体上分为屏幕显示调整 ...

簡體字轉繁體字,可以用WORD的左上角的簡繁轉換,或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在簡體網站裡的簡體自動轉換為繁體後,再Copy.

楼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76413

利用這台示波器維修的第一篇維修文!!

請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晚上整理了一下,

內部沒有很多灰塵,稍微用刷子清一下就OK了

eson0724 大大, 想請教你 IWATSU 在 110V 的插座旁, 有個 CN2, 母座有 6 pin, 可是接頭有 5pin, 因拔起接頭時沒記位置........
可以補個近照嗎 ?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n0724 大大, 想請教你 IWATSU 在 110V 的插座旁, 有個 CN2, 母座有 6 pin, 可是接頭有 5pin, 因拔起接 ...

你要的是這張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的是這張嗎??

eson0724 大大, 是的.... 謝謝您!
接腳是靠 110V 插頭處, 另外一邊則空著 1 PIN.....
接錯可能就會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