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02A開箱驗貨!

楼主(2012-05-15):
首先,先感謝楊兄和蘇飛的熱心幫助,
才能有這一批示波器可以玩,

今天下午請假來去內湖高工領貨!
沒跟到團的,只能說來日方長,限量真的是殘酷的!

以下就是開箱照片啦!

再來就是慢慢的清潔和買探棒啦!
這個時候就要請去wish老大,
問問有沒有建議的選項啦!
謝謝收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水哦!

不用羨慕了....
星期六您就可以拿到了....

网友:
我說過IWATSU是日本第一品牌的示波器,日本的示波器如果連IWATSU都不滿意,那只有購買歐美品牌才能滿足了。
我也有使用IWATSU的示波器,下圖這一台SS-7810也陪我征戰職場多年,只是我這次拍的不好,手有點抖動,大家就將就加減看看吧!

這系列的示波器有個小毛病,就是字的聚焦工作一段時間後會跑掉,不過這個問題可以從內部調整回來,其它就都算中等以上評價吧!

网友C:
怎這一批面版右下方都有洞!!

是學生太皮故意戳破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羨慕了....
星期六您就可以拿到了....

感謝卡爾大大嘍,
星期六再到您那取件,時間和地點再麻煩您pm 給我,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這一批面版右下方都有洞!!

是學生太皮故意戳破的嗎!!

可能吧?!

网友D:
SS-7810是蠻不錯的機種,SS-7802應該也不會差異太大,
我現在也是使用SS-7810.

网友C:
  看照片,fatzeros 大好像是在內湖高工當場就拆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S-7810是蠻不錯的機種,SS-7802應該也不會差異太大,
我現在也是使用SS-7810.

海大當然是會用比這台高檔的嚕!!

專業PRO級的!!

7802這等級的是我們這種學生級的在用的吧!!

网友:
那個死兔崽子.亂戳洞
大大你沒請辣妹脫光.手抱示波器.來po開箱文這樣不及格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大當然是會用比這台高檔的嚕!!

專業PRO級的!!

SS-7802已經是很好的示波器,拿來修理
液晶已經足夠,只要善加使用示波器,
很快的痞酷又會增加幾個維修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fatzeros 大好像是在內湖高工當場就拆的吧!!

您前腳剛走…
E大就拿出全套傢私…當場人行道上開箱驗貨囉 !
小弟我才回到工作室,您二位大大的……開箱文已上傳…
速度之快……小弟佩服 !

楼主:
是啊!
當場開箱的就是我啦!

辣妹!?
我家裡只有一個五歲半的小蘿莉啦!
這個她大概抱不動啦!

网友:
個人覺得這匹應該全部都是好的

网友:
公司現有SS-7811二台+SS7821 一台這類型示波器一般會故障均是電源主板EC要更換及FOCUS電路有地方會變黑碳化要清其它OK 可參考

网友:
之前才在這送一台出去,這款已經算是接近直讀型數位機種了

网友:
很期待.....不知道拆下旋鈕沒!!

楼主:
今天從學姐那買了支探棒回來,
不知道這樣的的波形,
是好還是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從學姐那買了支探棒回來,
不知道這樣的的波形,
是好還是壞啊?!

我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light=&page=6

179樓貼的,直接搬過來!!

你的探棒補償要調整??

WISH大的示波器簡介與使用中有說到這一段??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77-1-1.html

我貼的連結中有關示波器部分的文章先看一下!!

在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二) 中,WISH大說這是探棒半可調電容補償不足的現象??

看你的探棒應該使用或是珍藏很久了吧!!  WISH大有提供訂購一組2支的便宜示波器探棒,

因為我今天才訂一組,因為我現在有2台示波器嚕!! ,

家裡放一台,辦公室放一台,偶而還能互相交互測試!!

你可以參考一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63-1-1.html

网友:
下半部你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