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HP L1506 暗屏的維修方法?

楼主(2012-05-15):
我有一台 hp 1506 開機三秒後,只能輕微看到影像,請問哪位大師有修過這款 LCD 螢幕
請指教一下  謝謝!

e高壓板與電源板好像做在一起  難修

网友:
拆機了嗎? 照個電路板上來,大家討論看看:)

网友:
又來一個沒萬用錶、沒螺絲起子要來修液晶。

楼主:
我把 lCD 放在公司已拆解,明天我拍張照再放在網路上。

楼主:
我修好了   檢查電容全部是日系的   以電容表量測全部 OK
結果竟然是上方 CCFL 燈管故障,上網採購 更換 好了。
終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