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harp LC-32BD5T 類比頻道缺台(已完修)

楼主(2012-05-15):
Sharp LC-32BD5T 類比頻道缺台 (有幾台很清楚, 有很多台都是黑白雜訊),

同一訊號源接另一台電視所有 ch 都很清楚

敢問各位大大這會是怎樣的問題呢 ??

网友A:
重新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搜台

嗯 ~~ 就是怎樣 scan 都是這樣, 到 ch22 都很清楚, 之後就都雜訊一直都掃不到頻道 ~~

楼主:
上傳 a/d 版圖片 ~~

网友:
調變器故障了,換一顆就OK!!

我之前也遇過,  15-28、70台以後全都陣亡,無訊號,有訊號的也模糊,後續越來越嚴重,能看得越來越少,有先進說是中周線圈掛了,可是我的這台沒看到中周線圈,只有IC,所以整個模組都換掉,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傳 a/d 版圖片 ~~

如果是sampo有單賣tuner,而且服務站賣的不貴,sharp打去問問吧

楼主:
謝謝以上兩位大大, 我會來去試看看的 ~~

楼主:
去服務站買了一個 tuner , 回家換上, 一切搞定 ~~~ 完修囉

网友:
恭喜阿!!  爽度增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服務站買了一個 tuner , 回家換上, 一切搞定 ~~~ 完修囉

應該沒有超過1000吧。

別忘記要改標題ㄛ。

楼主:
Sharp LC-32BD5T 類比頻道缺台(已完修)

Tuner 不到 700 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