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小經驗!! STC89C52 VS AMTEL 89S52

楼主(2012-05-16):
這幾天做了玩具 把大字的 LCM 2002 用萬用板把它接起來,主要是要用來顯示 時間溫度,..焊接好了之後,使用 89S52燒錄器燒錄成功卻不會動作,把 STC89C52 用實驗板把它燒錄一個放上去,就可以成功顯示!! 難道是 IC 壞掉? 89S52燒錄器壞掉? 但是 CHECK SUM 正常,一共燒了3個89S52 都一樣,於是回過頭來檢查板子,原因是: 11.0592MHZ 的30P電容其中之一"沒接到",就這樣 一樣程式兩樣情,最後補焊上電容接點之後就好了!!

問題是:1.為何 STC89C52 可以動作?
          2.我使用示波器(今天入手的)量測 石英晶體的兩隻腳 都是直流 2.4V 我一直以為是有波形!!

网友A:
電氣特性不同,一種可以起震另一種不行.....

不同廠牌不說,同樣是ATMEL的C52與S52就不太一樣,
S52剛上市時對於ISP滿懷希望,結果實際上機測試,穩定
性沒有C52好,到現在還一直在用C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氣特性不同,一種可以起震另一種不行.....

不同廠牌不說,同樣是ATMEL的C52與S52就不太一樣,

ysc大:
   我用ISP 好像也不穩定ㄟ,還好拆下來燒動作也算快和方便!!

网友:
一直沒用過atmel的51系列,
看樣子isp的方式好像差滿多的!

网友:
一切都是起震的補償電容問題。

网友B:
說到起振電容,
不知道大家對32768㎐的起振電容用多少的!
我上次有量過,金剛兄賣的citizen的32768㎐晶振,
用20㎊的陶瓷積層電容量得的數值為32.77㎐。
不知道大家都是用多少的?
因為對ds1302來說,晶振的準度對於時間的準度有差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說到起振電容,
不知道大家對32768㎐的起振電容用多少的!
我上次有量過,金剛兄賣的citizen的32768㎐晶振 ...

這沒有定數.....每顆32.768k XTAL特性都不一樣,
DS1302、電容也都有關係......

依經驗,市售容易拿到的這三種零件,使用20PF電容大部分時鐘都偏慢,
大約選15~18PF比較剛好。

我做的時鐘每台都有調整準確度,以調整電容數值方式可以微調,
一定調到每天誤差0.5秒以下才算合格,

有時運氣好,剛裝好的沒經過調整竟然是最準確的,曾出現10天才差1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沒有定數.....每顆32.768k XTAL特性都不一樣,
DS1302、電容也都有關係......

所以,
也就是一直試囉,
那請問ysc兄,
你是一直解焊再換上,
還是有其他的作法啊!
像我就直接焊上一個八pin的ic座,
用直插的方式作!
就像我有一篇自製的STC 單片機 ISP 下載板那樣,
用直插的方式。
有沒有什麼缺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
也就是一直試囉,
那請問ysc兄,

沒錯,就是一直試,
不過可以先用略小的電容,讓時鐘變得略快,
然後在焊接面並聯小P數電容,如1P,2P,3P....

校整好之後最好不要再動相關零件,即使扳動電容角度也會影響準確度,
將校整好的電容、XTAL、DS1302移植到另一片板子上,那校正就要重來。

採用插座式也是一個方法,只是試好之後就只能那樣使用,
將試好的數值改焊接在板子上時間準度就又一樣了。

以上所謂時間準確度是要求到每天誤差1秒一下,若不在乎準確度,
每天可以容許幾十秒的誤差,那電容數值其實不必太計較......

网友:
若有常在玩的話,32768Hz的Xtal規格,要注意是否有混入32800Hz.
電容部份可以買2個30p可調電容,來做微調測試,確定較接近的值後,再以固定電容去測,這就不用把電容換上換下的,少讓陶質電容受高溫影響.

网友C:
晶振可以直接量測嗎?我沒量過!!

不需要經過反相器放大嗎?

或是主動式探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晶振可以直接量測嗎?我沒量過!!

不需要經過反相器放大嗎?

可以直接測量,只是測量到的頻率並不是真正工作頻率,
因為測棒接觸上去之後,頻率多少還是有些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測量,只是測量到的頻率並不是真正工作頻率,
因為測棒接觸上去之後,頻率多少還是有些偏移..... ...

感謝大大,我要來量看看了!!

网友C:
拿出滿是灰的8051
量這個12MHz的晶振
量出來的結果!!
1/0.081uS = 12.34567901MHz

网友B:
阿乾兄,
量晶振,有直流電壓應該是對的,
示波器主要是量電壓、時間和亮度(wish老大說的),
所以應該有這三個值組成的波形,
然後再來比對datasheet裡的波形圖,
來判斷元件是不是故障,
應該是這樣沒錯吧?
如果我說錯了,請各位先進指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拿出滿是灰的8051
量這個12MHz的晶振
量出來的結果!!

1/0.081uS = 12.34567901MHz
---------------------------------------------
呵呵~~很漂亮的數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081uS = 12.34567901MHz

呵呵~~很漂亮的數字..... ...

對吼,我只顧量和算.沒注意到!!

這可以去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吼,我只顧量和算.沒注意到!!

這可以去簽............

簽8.....因為只有8沒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
量晶振,有直流電壓應該是對的,
示波器主要是量電壓、時間和亮度(wish老大說的),

FATZEROS大:
   我不知道是否量錯了,上面的波形在我的8952上面沒看到ㄟ,是我的示波器出問題? (量其他又OK),是我的8952有問題?(程式有動作,P00~P07)有波形啊!!

网友:
嗯~~~~~
接下來我就不會啦 !
求救啦!

我在想應該是測量的方向不對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我不知道是否量錯了,上面的波形在我的8952上面沒看到ㄟ,是我的示波器出問題? (量其他又OK ...

你是量X1腳還是X2腳? X2腳是振盪放大器的輸出腳,量這看看,否則示波器探棒的輸入電容與X1腳並聯,可能造成停止振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量X1腳還是X2腳? X2腳是振盪放大器的輸出腳,量這看看,否則示波器探棒的輸入電容與X1腳並聯,可能造成 ...

感謝!! 明天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