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亂搞賣家
關閉

楼主(2012-05-16):
今天才看到一些文>>>>維修人員你的數直到哪>>>不要自以為是>>
我都沒看到全文>>>最近修過>SONY.46>>>懷疑T-CON>>故障患一樣同型號>>
影像正確但彩色白霧>>我有支援用借的>>>沒支援那你得買>>>自己花錢測>>>>
會燒面板>>大家都 只看保險絲在左或右>>>就認為面板左供或右供電>>>不要被T 只看保險絲在左或右>>>就認為面板左供或右供電>>>不要被T-CON電路板騙了>>>>>其實有很多T-CON可代替>>>至少電源腳為先確定外加訊號>>>>>>>>>>>如只會張同一編號T-CON>>>維修人員你會鐵板>>>
同T給你>>>你會嗎>>>也修不了>>>白霧>>>再換24C>>>>也無法解決你會嗎>>>

面板你多嗎>>>只不過捷運下來面板>>>有保固嗎>>還賣66
台中去問問>>>>不怕死被台北片很多錢太那位昌庫至少我去過
面板有500片>>>>看你要剝離還是整片>>A++新品37保一年

楼主:
買東西錯>>>不會知道自己零件故障而買零店>>>

楼主:
被W大關切自己關緊閉>>>>>>3個月不發言

网友:
要表達沒有關係,但要表達青楚一點。
看得很難過之外又一頭霧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W大關切自己關緊閉>>>>>>3個月不發言

不是啦!我只是不知道出現那麼多">",是什麼意思所以問一下。
我原本以為是回信才會用到">",或是你是用">"代替",",不過看到最後還是看不出來,所以就問一下,沒別的意思,千萬別自己亂想......!

楼主:
因為打字慢所以...就變>>

网友:
這篇是天書嗎??可以翻譯一下嗎???
看來小弟太嫩了慢慢研究中

网友A:
以下是GOOGLE翻譯內容:

今天才看到一些文,維修人員你的數直到哪,不要自以為是
我都沒看到全文,最近修過SONY.46懷疑T-CON故障患一樣同型號,
影像正確但彩色白霧,我有支援用借的,沒支援那你得買,自己花錢測
會燒面板大家都只看保險絲在左或右,就認為面板左供或右供電,
不要被T 只看保險絲在左或右,就認為面板左供或右供電,
不要被T-CON電路板騙了,其實有很多T-CON可代替,至少電源腳為先確定外加訊號,
如只會張同一編號T-CON,維修人員你會鐵板(應該指踢到鐵板),
同T(同樣的T-COM)給你,你會嗎,也修不了,白霧再換24C也無法解決你會嗎

面板你多嗎,只不過捷運下來面板,有保固嗎,還賣66
台中去問問,不怕死被台北片很多錢太那位昌庫至少我去過
面板有500片,看你要剝離還是整片,A++新品37保一年

网友:
樓歪了,扶正一下

好厲害的g神翻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GOOGLE翻譯內容:

阿水 大 ~~ 你直接翻譯嗎 ??

那錯別字沒有幫忙訂定一下哦 !!

[ 面板你多嗎,只不過捷運下來面板,有保固嗎,還賣66 ]

這話何意 ?? 你沒有翻譯一下 ???

网友:
火星文的一種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GOOGLE翻譯內容:

水哥~~看得出來!!!你最近壓力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哥~~看得出來!!!你最近壓力很大~~

快吐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水 大 ~~ 你直接翻譯嗎 ??

那錯別字沒有幫忙訂定一下哦 !!

個人傾向"捷運"(解體)二字
還好我家太座沒看到文
不然又會唸一堆給我聽n_067|

网友:
經過各位大大的翻譯與指導小弟還是不懂本文的內容與用意在說啥耶??
是在抱怨還是"分享""經驗"呢?...........好多問號耶..?????????????????

网友:
其實版大可能跟我遇到的問題一樣,可能也是賣家,目前市面維修人員,介於crt跟lcd 及led的世代
以前crt國內就幾個品牌,服務站維修師父可能針對的就是固定一個或幾個品牌跟機種,出了問題原廠可能
給你維修手冊或幾個常遇到的通病,就可以應付大多數的維修件,目前電視的維修不要說品牌,單面板就有韓製,日製,台制,跟陸制,每家組裝廠買回以後就開始裝裝看,拿a家電源配b家開發的ad驅動版,下一批又改了亂配,所以面板t-con的部份才會出現同一塊面板的程序有a版本到d版本,所以一些剛入行的維修師,或是老師傅,來買t-co版,裝上去白霧,或黑屏,油畫,沒有查線路就直接認定是t-con損壞。
站在賣家的建議,我是希望購買新的t-con版後裝上去時先不要裝軟排線,把幾個基本電壓先量測一下
看是否有異常,並作記錄,然後才上軟排線後,載做一次記錄,看有否差異,如果ok,也不要急著組裝
燒機,讓他裸裝燒機1個小時,在量一次
這樣才能確保新的t-con 是否是好壞,為什麼要這麼做,這樣說t-con本身只是訊號的轉換版而已
沒有大電流,也沒有大動作要損壞的機率比較少,通常都是外部引起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有這個動作才能確保你新換得t-con能夠長命百歲,當然軟排線也是個重點,能更換盡量換掉,一般大型服務站,跟原廠要求新的t-con更換,原廠都會付一套新的軟排線
這個看得懂的就看得懂,要說就一堆了,我不是專業的維修師,也不是大師,我只是想把我遇到的跟大家分享

网友D:
原廠會換新的T-CON?????哪家原廠會換?
以後遇到壞的~我直接送原廠維修.....

PS:我還真不知道有哪家原廠有在直接單換T-CON這板子的耶..
通常都叫你面板直接換新.真有直接維修換新板的..告知一下是哪家品牌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廠會換新的T-CON?????哪家原廠會換?
以後遇到壞的~我直接送原廠維修.....

好喔,不過你不是他的服務站,如果你願意送修,他也會接受,但價格可能會超過你的預算而已

网友D:
怪了...我問是哪一家品牌的..跟價格有關係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喔,不過你不是他的服務站,如果你願意送修,他也會接受,但價格可能會超過你的預算而已

完全看不懂在回什麼,文不對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看不懂在回什麼,文不對題。

我也看不懂你的是什麼意思喔,文不對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怪了...我問是哪一家品牌的..跟價格有關係嗎?

你下來高雄,我帶你去普謄,禾聯,新禾,三洋,服務站走走,了解他們的作業方式
我不曉得我這樣說,本來價格是你要不要送原廠維修的最重要關鍵,如果原廠維修的價格筆你順興大還要便宜,
那還有誰會把東西送到一般的維修站,這樣有奇怪嗎?
不是壞什麼就要換面板,服務站裡面也是有能人,照樣q版喔,奇美的奇誠科技, 友達的連詠科技都是合作點,所有的服務站的壞版都送到哪裡,整修過後才又送到全省各大服務站,只要你出得起價格你也可以請他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下來高雄,我帶你去普謄,禾聯,新禾,三洋,服務站走走,了解他們的作業方式
我不曉得我這樣說,本來 ...

新禾,三洋?我再找時間問看看我們這邊的有沒有提供這服務
感謝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