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皮膚檢測攝影機拆解

楼主(2012-05-16):
這是某個廠牌用來做為皮膚檢測的攝影機,平常應該是usb界面,這款是用來接顯示器的,所以除了攝影機還拖了一個視訊盒~請看圖,邊拆邊拍又要測試功能,暫時不說明~

視訊盒~

視訊盒內部

以下為視訊盒機版上各主要元件

攝影機拆解~

网友A:
這各要多少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各要多少錢阿~

新台幣算萬,但是個人覺得沒那個價值。要看電路板的話,買團購裡面的即可。圖中晶片特寫都是之前跟團購買的數位放大鏡拍的。
如果真是用在皮膚檢測上,這台有雙胞胎兄弟是usb接電腦的,有附分析軟體,多少比較可以唬人~

网友B:
擺台電腦唬人比較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擺台電腦唬人比較像..

如果有機會去看香港美容展,就可以發現很多唬人的東西~

网友C:
看來也是用CMOS感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也是用CMOS感光元件

恩,大多數都是這類東西~所以硬體上似乎沒什麼特別的,但是有搭配分析軟體的,有時候會用上硬體鎖,硬體鎖有遇過以下幾種,一種是用usb硬體鎖鎖軟體的執行。一種是用分析軟體去搜尋自家硬體,所以軟體中不能使用其他攝影機取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大多數都是這類東西~所以硬體上似乎沒什麼特別的,但是有搭配分析軟體的,有時候會用上硬體鎖,硬體 ...

沒那麼複雜啦.

用 USB HID 協議, 自己的VID PID 對得上就運作, 頂多再寫個通訊協議把關, 然後把CMOS 輸出的影像訊號依照 RS232 輸出到電腦, 並不是鎖什麼的, VIMICRO 的CMOS IMAGE SENSOR 就很多人這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那麼複雜啦.

用 USB HID 協議, 自己的VID PID 對得上就運作, 頂多再寫個通訊協議把關, 然後把CMOS 輸 ...

請教大大~小弟對這方面實在不解,該如何突破呢?用軟體將非原廠機的id改成原廠機id?
另外,小弟是真的遇過用usb security key的廠商,沒那隻key打不開軟體~

网友:
照片~
拍攝的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
補充一下~visia
這東西算是皮膚檢測儀器中的高階產品,這台就是用實體key來保護的產品,小弟試過安裝主程式後執行,無法打開主程式,因為他會尋找實體key。
此機種市面上也是很多相似品,小弟接觸到的大致為韓國、德國出品居多,目前接觸到的韓國及德國機沒有實體key保護,韓國機跟德國機有個相似處就是拍攝用的主要元件都是用CANON POWERSHOT 系列數位相機當作拍攝元件,所以安裝主程式的同時,會安裝CANON相機的驅動程式之類的^^",德國機使用的CANON相機忘了,小弟遇過韓國機使用的是POWERSHOT G10。以上。

网友E:
哇~把感光元件給脫光光~
不怕會入塵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把感光元件給脫光光~
不怕會入塵嗎?

恩,得注意手不能摸到,再來就是這東西外層有一片玻璃保護著,第一次組裝放大影像有雜點,重新處理再經過組裝後放大影像檢視無雜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