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給維修液晶電視人員的知識

楼主(2012-05-16):
T-CON>>>驅動面板用>>>>早期面板一定要同T-con一樣編號才能驅動
現在面板已從低解析改成高解析>>>再來T>>>也有37>>到42或>>46都同編號>>>
為啥不同尺寸同一塊T>>>>>或者同編號換日制機種無法用>>>>那就是功力
拿到T>>>你會分辨左供電或右供電嗎>>不要被保險絲在左或右>>誤導>>
唯有先量過左右供電角位正確在上>>>
還有日本機種>>同編號T>>>會有換上問題都解決的可視螢幕偏白>>>在換同型50片也一樣>>>>經或比對就知道奧妙

网友:
請問一下為何帖內會有很多">"?有什麼特別意思嗎?

楼主:
沒有特別用意>>>>我說得應該是基本人員應有知識

网友A:
請問BEER大大這是FIRMWARE的關西嗎.還是有什麼"眉角"呢.敝人愚蠢還無法領會.可以稍稍微的指點方向嗎..感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BEER大大這是FIRMWARE的關西嗎.還是有什麼"眉角"呢.敝人愚蠢還無法領會.可以稍稍微的指點方向嗎..感恩 ...

不是這個關西.我也不知發生啥事.
我猜測應該是T-con買賣出問題
把面板燒了所以換整片T-CON
自己沒料要買就要自帶風險
現在很多t-con同編號用於不同尺寸很多
還有V?  都可代用只差左右供電及角位
要混用計的先量T-con板子上供電是左供或右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這個關西.我也不知發生啥事.
我猜測應該是T-con買賣出問題
把面板燒了所以換整片T-CON

喔.是這樣阿.感謝您的提醒.敢問是那一片型號有遇到的.可以透露一下嗎.感恩謝謝您!!

网友:
請問BEER大大,是否能舉個例。 如哪一片T-CON ... (開個頭)
感謝

网友:
感謝大大提醒,這些都是我平常沒有注意的事,在我接上後經常會造更多的故障。

网友:
同一款T-C0N用於不同尺寸的PANEL(廠商為了節省成本)
有些只需要改程序.但有些需改變阻抗(GAMMA電壓&VCOM).也有些是相位反轉

至於這些問題只要多玩就知道了

网友:
感謝經驗分響

网友(2012-06-25):
一不注意那就好玩了。

网友:
BEER真是好經驗。謝謝你的提醒。大家都感謝你的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