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 顯示卡空焊問題

楼主(2012-05-16):
小弟有台T61,這批筆電顯示卡有空焊問題..
之前就是給它熱當個20分鐘..
顯示卡溫度夠了(熱漲)後
可以進系統後跑個20分鐘溫度94度的甜甜圈..
這樣可以撐1個月或是開機20次左右

不過最近狀況越來越不好了...(最近大概1周或5~6次就又掛點了 )
網路查了一下t61的顯卡門好像有特殊做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6df8a0100w4un.html

玩thinkpad t61電腦的朋友大概都聽說了關於筆記本顯卡門事件,那麼何為顯卡門事件呢?
顯卡門事件就是NVIDIA最近被迫承認的GF8400,GF8600所有顯卡存在的硬件缺陷問題,大家要注意是所有顯卡哦涉及的品牌很廣泛,只要是用NV GF840 GF860的顯卡均存在該問題,無論是聯想還是HP還是DELL甚至IBM .....無一倖免。
花了那麼多錢還買個存在問題的機器回來,大家在鬱悶之於肯定會問,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是其GPU內部的粘合材料在熱脹冷縮的時候,伸縮比不同其他材料.於是GPU在每經過一次冷熱交替的時候都會有一些鬆動,產生種種故障,最終報廢。這個缺陷在台式機和筆記本電腦的GF8400,GF8600全系列都有。
NVIDIA針對此問題曾發布過新的驅動軟件,以通過驅使系統風扇提前運行以降低顯示芯片散熱壓力,控制GPU核心溫度變化過快來實現保護筆記本,但這畢竟只是權宜之計,治標不治本。
怎麼才能解決這個讓眾大本民們大頭的問 題呢,請聽鄙人慢慢到來.
就以thinkpad t61顯卡門來舉例吧,thinkpad t61顯卡門中比較典型的例子,用thinkpad t61顯卡門的童鞋們當初買的時候也花了不少銀子的,現在出了問題,修吧又不放心(thinkpad t61顯卡門的機子難修,很多維修中心都不敢接)重新換台吧,又要花好多米米,也許有米的童鞋們可以很瀟灑重新置辦一台,但是對於我們普通工薪階層的人來說,還是選擇一個技術過硬,誠信的維修中心比較划算,再說特別是比較戀舊的筒子們,電腦用久了就產生感情了要換了還真是捨不得。電腦有價,感情無價。
為什麼thinkpad t61顯卡門的本那麼難修,讓那麼多商家望而止步,有錢也不敢掙呢?
首先thinkpad t61的顯卡芯片是灌膠的,是灌,不是打膠,也不是點膠。
而且他的南北橋芯片,顯卡,顯存都是灌膠的,其實廠家這麼做自然有他的道理,防止BGA芯片脫焊.
出發點是好的,可是他的灌膠技術太高明,給維修帶來了比較大的難度,因為這膠是灌在芯片底下的大量膠,而不是打在芯片旁邊的膠點或乾脆就沒有所謂的膠。
這樣的話摘芯片的時候就容易掉焊盤,弄不好焊盤都沒有了,再貼芯片就沒什麼意義了。如果是膠點就無所謂了。因為比較好摘,且膠點下面沒有焊盤。
這裡面還有個關鍵問題,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就是T61主板的南北橋,顯卡,顯存都是灌膠的,而且他們都是挨在一起的。
如果做顯卡的時候熱到了北橋,和顯存。北橋和顯卡就有可能滾珠了,需要重做北橋和顯存,做北橋的時候又熱到了南橋,又要重做南橋,那就相當麻煩了,工作量也是相當大。而且容易焊壞主板。
所以做好thinkpad t61顯卡沒大家想的那麼簡單。我公司早期經過多次,研究,討論,試做。終於總結出T61/R61/T61P筆記本主板顯卡更換的BGA返修方法,並且保證100%成功率!只須直接換顯卡就OK.不用動到其他BGA芯片.成功率當然就高了.前提是沒被其他公司維修過.
第二:T61用的顯卡是NV的,與這段時間吵的很熱鬧的HP顯卡門,其實對於thinkpad t61來講也沒有例外,只是對於T61來說散熱問題要比HP好的多。但顯卡門問題也沒有倖免啊。
所以NV對其後來出廠的顯卡就做了改進,也正因為如此T61顯卡更換成改良版後要想比較穩定,維修市場上有很多商家直接加熱或重新值球也能好,如果加熱不好BGA芯片下面就很有可能會滾珠,且能用多長時間就不好說了.而且有很多維修加熱一下就告訴客戶說換過了,現在維修這個行業更是走不出中國式怪圈.誰想做維修.只要招牌一掛就能搞維修.機主要的就是便宜.只要你維修價格便宜就敢讓你修!有些人還真便宜.一個櫃檯.一把烙鐵.幾把鏍絲刀就開工這樣的成本能不便宜嘛.反正搞一百算一百!且不知這是IT行業嘛.要是最基本的工具都沒有.無非只能修修電源頭.補補空焊了.再難點就轉單了.T61顯卡問題找這種非專業的不修出問題才怪.所以大家找這樣的公司維修時應該謹慎。
做thinkpad t61顯卡強烈建議客戶最後是更換新的改良版顯卡.平時注意勤快的清理風扇。(最少半年要清理一次)就可以遠離顯卡門啦。

站上好像沒人弄過這台..
請問有人在幫人處理的嗎??
謝謝大家~

楼主:
這台cpu是T7300
gpu是Quadro NVS 140M

网友:
這一台有困難度~~因為晶片下有灌膠~~~當你拆顯晶時~~北橋下方錫球會短路!!
所以北橋要做~~當你做北橋時~~南橋又爆錫珠~~你又做南橋時!!!
顯卡的記憶體~~又中標!!!
所以一次要做這幾樣!!
問題出在灌膠!!當你拆顯示晶片時!!北橋太靠近~~所以北橋下方的錫球也溶了!!
所以錫球因為熱脹冷縮~~所以會造成晶片短路!!南橋又離北橋太近!!!所以又出事
再來你在清主板的時候~~又會掉點!!!因為黑膠很硬~~
所以一般都不接這一台~~~費時又費工!!!
如10台要修!!!完修約3~4成!!的機會!!!
很低很低~~有時做不起來!!又會不過電!!!
所以....很多人都不接....我更慘~~看到就放棄

网友A:
借板問一下~我有台 R60 主機板顯晶與南北橋也很近
他也有這問題嗎 ?

网友:
遇到橋的問題!!  我就沒轍了!!

技術不夠,也沒工具!! 有好幾張主機板都被我當實驗板操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板問一下~我有台 R60 主機板顯晶與南北橋也很近
他也有這問題嗎 ?

r60沒灌膠~~所以可以修~~
阿水大~~好奇大~~都可以接

网友:
這機型的廠商也太絕了吧...
明知道筆電的nv顯卡會過熱bga還用灌膠了
乾脆直接整台換掉一勞永逸吧...(說得真瀟灑~)

网友:
引用 网友B:
r60沒灌膠~~所以可以修~~
阿水大~~好奇大~~都可以接

了解~感謝回覆

网友:
我曾經碰過一台 並試做 RAM的BGA 結果差一點"嚇死"  板上的大大有沒有人試過溶膠濟溶黑膠
   效果如何 有機會分享一下

网友:
以本人親身之痛,不建議用更換顯卡晶片之方式,因更換之後沒半個月再度掛了.......
最後還是採犧牲效能之方式(但心裡要有預先準備,上上網或只做些文書處理,如想播放些較高畫質之影片會很慘!)更換成集成顯卡之主版,心想再用個兩三年再說吧.......
其實我也真的並不確定,真有所為的顯卡門事件(雖然網路上可搜尋到一大推受害者),但同一期買的兩台(T61,R61)同一相似使用條件與方式,T61(擁有較優良之散熱銅材質)已經掛了,反而R61(散熱材質為較低之鋁)目前還頭好壯壯....不過為避重蹈覆轍,已更換成銅材質且降低風扇運轉啟動之溫度,增強它的散熱效果,只希望能延續它的使用壽命.......

网友:
昨天又拿出熱風槍玩玩看一台畫面全白的ibm r61
拆拆拆最後上助焊劑熱風槍300度30秒
開機又可以了用了
不過看了前文
我看不知哪時又要掉入黑暗深淵
無限的熱風吹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