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旭光風神自動旋轉吊扇F-200

楼主(2012-05-16):
親戚給了2支220V旭光風神自動旋轉吊扇
用了沒多久2支吊扇的啟動電容相繼掛點
去年8月才換.前幾天要吹時啟動電容又掛點了
發現2支電扇的啟動電容竟然規格不一樣
1支 1.5uF 350V 另一支 2uF 250V
請問為何啟動電容這麼容易掛

爆的很嚴重的電容

网友A:
偷料!
220V風扇怎會用耐壓250V電容當啟動+運轉電容,要改用40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料!
220V風扇怎會用耐壓250V電容當啟動+運轉電容,要改用400V以上。

那要用多少 uF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用多少 uF電容

若電風扇耗電30W,可選用 2.2uF / 400V CBB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電風扇耗電30W,可選用 2.2uF / 400V CBB電容

他上面寫的規格
220V 60hz 85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上面寫的規格
220V 60hz 85W

看能否買到3uF / 400V,若容值過高,啟動線圈必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否買到3uF / 400V,若容值過高,啟動線圈必燒。

3uF / 400V 會過高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3uF / 400V 會過高嗎?

我看過冷氣機的風機耗電相似,使用  3uF,應沒問題,剩下就怕風扇轉軸不順,轉速一低,電流大增,會很容易燒燬線圈。
之前我都是有用洗衣粉水洗風扇馬達,把陳年老垢去掉,會跟新品一樣。
用潤滑油只會愈來愈糟。

网友B:
洗衣粉水洗風扇馬達
真的門問題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耶
我都用小刷子輕輕的清潔一下
不敢用水怕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衣粉水洗風扇馬達
真的門問題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耶
我都用小刷子輕輕的清潔一下

又沒要你用濕馬達上電。當然一定要先風乾。

网友:
有軸承的話.請更換軸承

网友(2012-07-14):
3uF / 400V 應該是對的
我修過的大部分是3uF

楼主:
今天終於抽空去買了一顆 3uF / 450V 運轉電容換上後
運轉沒問題但是馬達部分變得非常的燙
並發出一股很重的味道
不知如何形容.但不是燒焦味
應該是馬達過熱發出的味道
請問是 運轉電容 過大的關係嗎?
以前用 1.5 uF 跟 2uF 都沒有這個情形
220V 60hz 85W 請問正確的容值應該是多少?

网友:
前不久才修到一台大同牌 SC-16D 電壓220V的電扇,它是使用2UF/400V的電容。
給您參考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