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405FPW 開機無輸入信號

楼主(2012-05-16):
DELL 2405 FPW 開機時會看到背光燈點燈亮,電源燈是綠色的,
但是看不到開機畫面跟待機畫面<畫面全黑>
切換其他信號源DVI,D-Sub,AV-in 沒有信號,連OSD都看不到,
目視檢信號板48.l1e01.a02上沒有電容爆漿,想請教有沒有其他方向可以指導一下呢?..謝謝

剛剛測試,按電源時背光點燈大約一秒(畫面全黑)後熄滅,然後電源維持綠色橫亮,
按任一OSD功能背光會再點亮一秒(畫面全黑)再熄滅
高壓板的保險斯測試有導通
電源板連接高壓板的8pin的電壓,其中藍色線在點選任一按鍵時會跳到3v,此時背光點燈
然後大約一秒後變0v,背光熄滅

         藍    空    綠    黃    橙    紅    棕    黑
電壓  0                   22.5 22.5 22.5 0     0

電壓板連接訊號板的11pin電壓

         黑     空    棕     紅    橙     黃     綠    藍     黑    灰    白
電壓  0              22.5 0      0      0       6      0      0      0      3

訊號板正面

訊號板正面

訊號板背面

訊號板背面

拆齊納二極體時拉斷電感,所以補了一下

拆齊納二極體時拉斷電感,所以補了一下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

网友:
這台螢幕單價不便宜:)

先把電源板主要電壓量一下在加張相片看看

网友:
不知方便拍幾張圖片上來
這邊高手都會樂意回答
我也想看看這一台如何完修

楼主:
是要量供電端的電壓嗎?...照片可能要晚上才能拍了,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
剛剛測了一下電壓板,電容兩端有量到電壓但是不知道要怎麼看正常否?
我可以直接拉3v給高壓板測試能不能恆亮嗎?
拜託大家指導了,謝謝

网友:
背光的ON/OFF是AD控制的。
這情形PSU正常,高壓不常壞。 請問AD的Q1輸出有電壓嗎? 看圖中線圈已跳線接出? 是修過這電路嗎?

网友:
最少先把背光弄出來才知道是不是AD或mcu這方面的問題
有可能故障點不只有一個點~

网友:
有時是殘酷的事實!!  燈管燒了!!  所以要先查燈管再來修高壓!!

還有你測到的高壓板供電電壓,22.5V,正常應該是24V吧,有點太低了,可能故障也出現在電源部分!!

网友:
電源空載和加負載電壓差異大燈管或面板啟動前後電壓飄很大,同BENQ生產大部分PI一樣
個人認為電源和高壓燈管問題較小,直接查AD電壓及開機程序

楼主:
Dear linshyu :請問AD的Q1輸出有電壓嗎? Q1是線還是零件呢?...AD之前檢查時有把齊納二級體拆下來測,不小心勾到電容斷腳,所以再接出來

Dear jeremy168 : 小弟我有直接把高壓板拆出來將原先22.5的三條線接24V給它,然後棕,黑接地,藍色直接給3.3v,背光有點燈但是大約3秒後熄滅

Dear eson0724 : 我有找單燈的通用型高壓板個別點燈(六根U型)都會亮,就不知道為啥用本身的高壓板點會熄...

Dear linshyu : 請問AD電壓及開機程序有什麼可以參考的方式查起嗎?...

另外,我直接拿手電筒去照面板,沒有畫面,目前想說先把電源板的電容個別拆起來量電容值看看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指導~~謝謝大家

网友:
Q1就是線圈旁那顆P-channel MOSFET?
用示波器看gate有訊號嗎?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手邊沒有示波器可以檢查,
外加上..昨天在拆ad板時手殘拉斷面板跟t-con板的軟排~~~
所以現在只能冰起來了......

网友:
好可惜
這面板也不便宜,台灣好像沒貨。
有需要買一片嗎?我在找供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