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CMV745A 螢幕暗度閃爍[已解決]

楼主(2012-05-16):
1.型號
2.畫面暗度閃爍條線
3.電容凸出有更換新電容
4.有開畫面突然電容爆掉
5.再度閃爍~哪裡原因的

网友:
版大,
您更換的電容,極性裝反了,所以會爆.

网友:
因為你把電容器的極性搞錯了,
他就會爆給你看.

网友:
頭樓上一票!上面有"+"標記~~

网友:
比對照片後發現這3個電容的正負裝反了。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26158-1-1.html

网友:
電容裝反一定給你抱抱.........

已經拆了,那全部電容就都換了吧,免得沒隔多久,沒換的再爆給你看。

楼主:
感謝大家們說明教學:)
請問一下三用電表紅黑棒
紅棒是負~黑棒是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們說明教學
請問一下三用電表紅黑棒
紅棒是負~黑棒是正嗎?

樓主您好……
您會問這個問題,代表您沒先去"新手區"查看及學習 !
建議您:  ~~~ 非常強烈的建議您~~~   先去搜尋相關的資料,要不然站上的先進大大們,就算打字打到手斷,您也還是看不懂… !
祝     學習愉快,維修順利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們說明教學
請問一下三用電表紅黑棒
紅棒是負~黑棒是正嗎?

紅棒是負~黑棒是正嗎???

這個是不是要先去教學區看一下文章比較妥當
老實說我有點吃驚....

网友:
pcb印刷有極性標記"+"
把電容沒有白條紋的一邊對"+"裝下去

网友A:
正常的電容長腳是“+"電路板上的記號可以做依據。

楼主:
感謝大家說明教學~昨天兩天正常恢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電容長腳是“+"電路板上的記號可以做依據。

恩!那ㄍ前天有有看研究三用電棒量電容正負是哪裡!才放正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那ㄍ前天有有看研究三用電棒量電容正負是哪裡!才放正確的

小弟我再多言二問…
請問樓主…您是用那型的三用電表…數位式、指針式 ?
這二種電表在歐姆檔時,其紅、黑棒各代表何電位  ?

网友:
回錯帖了...拍謝拍謝

网友:
你先看看電路板上電容放置的位置哪邊有塗白色的
哪邊是空白的,但有些只會標示+或-
接著買到電容之後,按照上面各位老大所說的下去裝

网友C:
有一種工具叫做電容表,另外現在數位式電表~因該多有可以量測電容的檔位,以我的Fluke牌數位電錶,量電解電容時~~不管正負,不管紅黑,多可以測量出電容值

若你想用指針式電表~~量電容,那你量的出有壞的話,那通常肉眼就可以判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我再多言二問…
請問樓主…您是用那型的三用電表…數位式、指針式 ?
這二種電表在歐姆檔時,其紅、黑 ...

三用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種工具叫做電容表,另外現在數位式電表~因該多有可以量測電容的檔位,以我的Fluke牌數位電錶,量電解電容 ...

我只看電容凸出爆掉就是故障就換新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用電表

恭禧…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