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版共欣賞(石頭品質那家出的ㄜ)

楼主(2012-05-16):
拿到一片不開機的主機板,都波估了,耶,有沒有看錯,電容都裝反了

拿到一片不開機的主機板,都波估了,耶,有沒有看錯,電容都裝反了

這張清處點

這張清處點

看到沒,固態的也一樣

看到沒,固態的也一樣

网友:
可是如果沒記錯!!ASUS好像是這樣沒錯!!久未摸主板了!!

网友:
a都是反過來吧?有一點印象

网友:
asus跟別人不一樣 ,算奇板沒錯啦  量一下就知道了

裝反正常沒多久就會鞭炮聲了...

楼主:
真是慚愧,大大們提醒我去查看其他的版子,真的都是反的,我居然到現在才發現,還以為拿到塊奇版,慚愧慚愧。

网友:
看不出有特別的地方啊!

网友:
電容正負極跟一般認知的方向相反吧
這是華碩主機板的特色

网友:
上次就吃過一次虧 !!

害我放了炮 !!!

這 axxx 的讓我印象深刻 !!

网友:
石頭牌印象中從486以來電容印刷表示就是和別人相反...
有修過的都知道..

网友:
asus的較特別 有次也差點裝錯

网友:
請問您這塊哪裡掛了,可否分享維修經驗,謝謝

网友:
asus板子  真的是違反電子規則

楼主:
說來真是慚愧,摸電腦那麼久了,每次出問題都只會上網查,要不然就幫客人換掉,加入這裡也好久了,但都是個潛水員,這次本想自己下手修理玩玩,但我真的嚇到了,原來我有多不敬業,連電容反的到現在才發覺,真是丟人丟人,大大問的這塊板的問題我還沒查所以不知道,目前不開機,也不會叫(病人不會說哪裡痛比較難查些,至少較個幾聲我也好知道你哪裡痛),等查明一定分享(我看我那堆石頭牌的版子可以拿出來好好檢查,是否有些是我給人家黏錯了)

楼主:
在請問各問大大一下,監視器、LED燈該歸在哪類,

网友:
小弟第一次修主板也被石頭牌騙過,當時害我普天同慶煙火大放送(爆了三四個)
石頭牌應該是不想讓USER自己修板子所以這樣做吧

网友:
ASUS的主板都是如此, 真是大驚小怪

网友:
多摸幾片版子就知道了...
從有石頭牌開始,電容極性標示就一直都是反的...
維修新手一定都有吃過這悶虧....
我也和我同學抱怨過(他在華碩總公司裡面上班)...
他只和我說從他進華碩時就是這樣,他在華碩待了那麼久(10年以上),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家的版子極性標示都是相反的...

网友:
這個系列的板子小弟遇到滿多都是cpu 供電附近那十顆 4v 680uf 壞掉,客人的CPU剛好都是P4 Prescott噴火龍。

後來都是換松下的固態電容,也撐比較久。

网友:
石頭家的板子都是印相反的啊!
所以算是正常的,沒有什麼不對!
只是沒注意的話,很容易就會按照之前的方式下去換電容,
下場就是放炮~~
所以還是要先看一下,免得出錯!

网友:
華碩的板子是乎cpu旁的小電容常常爆,它們cpu附近故障居多
也許換了那些小電容舊完修囉~也許軟的~

网友:
一般的版子,也是一樣,cpu 供電附近那十顆 4v, 680uf ,若是用電解電容較易壞掉,
建議換日系的固態電容,也撐比較久。

网友:
唉....
我也曾經中過槍啊
用一般板的想法去換電容,結果真的連珠炮(5顆)

网友A(2012-06-15):
印象中電路板上極性標示  並無什麼規章強制規定
[標示負極性]  應該只是慣例
因此不需要太驚訝 哪家的版子極性標示都是相反

反倒是 增加一下經驗值 遇到不熟悉新板子時 勿過早下定論

借此貼上照片 是PACE  機上盒之類的產品
(  PACE  的機上盒 台灣罕見  在此領域上算強的
  剛才google 一下 PACE 還排第一的    www.pace.com/global/    )

其電路板上極性標示  也是與慣例相反
PACE

网友:
聽說ASRock(華擎)也是石頭牌的子公司...
沒錯的話應該也是ASUS代工的..

大家應該就知道碰到這一家換電容也要注意了喔~:lol: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電路板上極性標示  並無什麼規章強制規定
[標示負極性]  應該只是慣例
因此不需要太驚訝 哪家的 ...

這一片一定是華碩代工的...
看電容印刷相反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片一定是華碩代工的...
看電容印刷相反就知道啦~

代工廠商是Jabil Circuit是一家美國電子代工廠商
不過電路和PCB LAYOUT是PACE 自己設計

网友C:
大家是不是用先入為主的觀念看板子的文字面印刷, 卻忽略了旁邊那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是不是用先入為主的觀念看板子的文字面印刷, 卻忽略了旁邊那個"+"?

我還真的忽略了n_104|

网友:
沒看回覆的話還真的沒有看出電容極性與正常的觀念是相反的,真的長知識了。

网友:
好多電容都突起來了

网友:
12v短路!!power短路保護!所以不會叫?!可以12v不插 觸發看看!!會觸發即那裡有毛病!!

网友:
那片的佈局比較弱沒錯...可是ASUS的DIP 電容跟人家都插相反喔...

网友(2012-07-15):
我還沒換電容裝反而爆發的經驗,因為我的習慣是拆一顆裝一顆,拆時要檢查極性

看正負極在板子上的標示,裝回時也要按照原本的方向裝

印刷我只拿來當參考,因為有電容是用在負電壓,極性與平時用在測量的負極接地不同

若是在印刷不清楚的狀況下,一次拆換多顆,容易接反,有時容值還會弄錯

養成好習慣,一次只拆一顆,拆下就按照原本方向裝回,比較不易出錯!!

网友:
若以白色為負極的觀念套在ASUS... 反而才會真的變成"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