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ASUS MW221畫面異常

楼主(2012-05-16):
畫面異常
本來想說清一下排線就好*----結果"無效"
各位版大看一下
近照
拆開後對AD版疑問
大顆IC~~應該是穩壓3.3V----正常3.29V
那小顆小弟我量一下
3.3V 2.6V 2.4V

IC編號
DH39還是DH33......
2907A
不知道這是穩壓IC還是穩壓多少的??
請教各位

网友A:
輸入其他訊號會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ZT2907A fairchild
http://www.alldatasheet.net/view.jsp?Searchword=PZT2907A

請問我電壓這樣是有問題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入其他訊號會這樣嗎!!

對~~比如是"桌面"~桌面那些圖案都變馬賽克!!有空再補圖給各位~
大大有其他意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電壓這樣是有問題嗎??謝謝

不知道  沒修過同型 sorry !!

网友:
依據我讀過的相關資料及帖,好像這部分跟T-CON的晶片比較有關,查看一下是否有虛焊狀況及發熱是否較高!!

网友:
維修手冊 含電路圖
FYR
網路免費空間  60天後刪除
http://d2.eoenet.com/g/0300435745176.aspx

网友C:
那一條條  是那訊號產生器的 問體 ~我的也會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條條  是那訊號產生器的 問體 ~我的也會阿 ~..

但那是"霧霧"...注意看藍色近拍~!都"霧掉"......
比如是"桌面"~桌面那些圖案都變馬賽克(霧霧的)!!有空再補圖給各位~
謝謝可愛大~

楼主:
感謝duncan提供電路圖
但小弟查後
對照電路圖後
應該是沒錯!
此顆2907A應該是沒壞~以下
PIN3=3.3V---OK
PIN1=2.4V---這小弟就不懂!!但3.3-2.4=0.9也就是大於0.7讓電晶體導通
PIN2=2.6V---小弟也不懂!!但經過GS1D二極體變成1.8V好像也合理(2.6-1.7V)
量測二極體輸出確實是1.8V跟電路相符
不知道G大還可以提供意見?或是可能換掉看看(因為手邊無此電晶體)曾經也看過使用1117的1.8V取代,某家A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