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鑽充電器改成電瓶充電器~求助。

楼主(2012-05-16):
是這樣的,小弟電鑽充電器(電鑽電壓為12V、充電器輸出 12V/3A)用不到,今天心血來潮想把它改成電瓶充電器,但是正、負極拉出來接到電瓶上面卻沒有動作,因為電鑽電池除了正、負以外還有中間一支溫度偵測的腳位,拆開後充電器電路板上面寫著 NTC,懷疑是沒有接上去導致電路不動作。問題來了,我把輸出端改成電瓶,那電路板上面的 NTC 腳位要怎麼接呢?麻煩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熱敏電阻 NTC 通常是拿來做溫度監控用途  怕充電中電池溫度過高
要查溫控工作範圍 (通常100K~10K)
可以NTC & GND pin 接一可變電阻 VR (先選500K)
看電阻值區段 電路可動作
再用相近小阻值 VR  逼近精密阻值範圍
得知原NTC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敏電阻 NTC 通常是拿來做溫度監控用途  怕充電中電池溫度過高
要查溫控工作範圍 (通常100K~10K)
可以NTC  ...

那這樣說來,原本 NTC 那一端要接電池側,是不是說電池本身與負極有阻抗,產生充電過程阻抗變大、變小的變化呢?所以現在外加一顆 VR 來模擬?

网友A:
熱敏電阻 NTC  PTC 有許多包裝  SMD type通常用在手機 電池package中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366&bih=625

NTC 本身就有阻抗 會隨溫度有變化(溫度高 電阻低) 規格10K 通常指的是25度C時的阻值

http://www.bkbelectronics.com/buy%20item/disk%20thermistor.html

用法 : 電阻變化 R ----> 電壓變化V  --->監控電壓 --->得知溫度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 ... tential_divider.svg

http://www.diy-electronic-projects.com/p303-Temperature-Monitor

所以與電池本身阻抗變化無直接關係 (電池本身內阻 充電過程中會產生熱 造成本體發熱)
VR 只是模擬 NTC的作用

有些充電器 有設計溫度保護 無NTC阻值 無法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敏電阻 NTC  PTC 有許多包裝  SMD type通常用在手機 電池package中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THE ...

瞭解了~謝謝 Duncan 大大,我去試試看。
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敏電阻 NTC  PTC 有許多包裝  SMD type通常用在手機 電池package中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THE ...

大大,目前電路可以動作了。原因是這樣的,我沒有接 500K VR,後來才發現是因為我在負極接了一顆二極體(怕接反)導致電路不動作,但是一接上電壓卻一路衝到 15.82V,還持續上生~難不成電鑽的電壓會充到這麼高?不可能吧?是怎麼回事呢?是 NTC 沒有接的問題嗎?

网友:
應該跟NTC無關
跟原本設計給哪種充電電池有關

通常充電模式有 定電流  定電壓  脈波充電模式(這種較少出現)
工具機為了實現快速可使用的目的 一定先使用最大電流充電(定電流) 最後後改成定電壓(充電時間拉長)
定電流模式下 輸出充電電壓=電池電壓+(電池內阻X充電電流)
若是設計給Ni-MH 電池 & 鋰錳電池 鋰鐵電池 定電流模式下 輸出電壓會有極大不同
因為這些電池電壓本身特性皆不相同
------------------------------------------------------------
一接上電壓卻一路衝到 15.82V --->1.這個是空載 還是 已接上電池充電  2.電池是充飽的 還是未充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