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飛利浦黑晶爐

楼主(2012-05-16):
這是朋友拿給我修的機子,最後沒有修好,一般我修的是電磁爐和電源供應器,第一次碰到黑晶爐。

而且拆的時候掉出一堆死小強,超臭的,還是拿去洗一洗比較實在。

黑晶爐也是用一個4位元的單晶片控制Triac 流過燈管來發熱的,修到最後發現CPU程式會亂跑,就棄修拆下來當備料了。

网友:
這台不良品可是個寶,用可調壓SSR加上兩個燈管改串聯,就是一台可線性調整火力的黑晶爐。
剛才正好下單訂購 4顆調壓SSR。

网友A:
一直想要一台壞的
可以拿來改成土砲
請問有意將整台割愛賣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要一台壞的
可以拿來改成土砲
請問有意將整台割愛賣出嗎??

那個機身都丟掉了,只剩零件而已,大概沒辦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機身都丟掉了,只剩零件而已,大概沒辦法了。

您把最值錢、最有用的部件丟掉了。

网友:
改用可調壓SSR控制=讚喔!
懂得善加利用還是一台好用的黑晶爐
不懂的時候~~~就隨緣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