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林內 熱水器 RUD-1221RF 拆解

楼主(2012-05-16):
最近安裝了一台新的熱水器~
研究許久,決定安裝林內牌的 12 公升機械恒溫型熱水器~

下半身

上半身

底部

這種瓦斯軟管比硬管好用呀!!!

頭頂防風罩

脫下外殼~

主控電路盒

水盤+微動開關

微動開關+瓦斯調節器

點火爐:母火+子火

過熱保護

水箱

電池盒+水盤組

面版接頭(發現電路圖)

電路圖

細細研究後,
發現溫控部份乃是由調溫控制器先設定熱水溫度,
來決定瓦斯的使用量,進而控制加熱溫度,
但是並沒有回饋目前熱水溫度回來,
這就是所謂的機械恒溫型~

傳統的熱水器是連機械恒溫都沒有,
所以水溫更不好控制~

再仔細一看,如果自行改裝把溫度檢知棒的二條白線,
想辦法接進調溫控制器,就能升級為數位恒溫型的熱水器了~~
目前那二條白線是虛接的~~

這部份就有待高手傳授一下功夫了~

說明書如下:

謝謝收看

网友A:
冷水入口,正確的做法,會接一個單向閥。
防止水管內的水,萬一逆流時,造成熱水器空燒的危險。
不過,實際上有接單向閥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水入口,正確的做法,會接一個單向閥。
防止水管內的水,萬一逆流時,造成熱水器空燒的危險。
不過,實際 ...

買這台時,有附一個小小的逆止閥,安裝人員已放進冷水管裏,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
瓦斯管是塑膠管.....理論上是沒特別問題,但用完記得隨手關閉瓦斯,以免造成事故

還有那上半身的圖,看來好像瓦斯管和冷水管共用管路?! 應該是我看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水入口,正確的做法,會接一個單向閥。
防止水管內的水,萬一逆流時,造成熱水器空燒的危險。
不過,實際 ...

三角凡而也有單向功能喔.但要大水量時,可以試這拿一個新的,從出水口吹氣,他會塞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