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_SS-7802A 7810 7805 7804 示波器相關資料

楼主(2012-05-16):
這次0515取回的IWATSU_SS-7802A示波器

把我在網路上查找到的資料做一下彙整

方便各位網友搜尋!!

有部分是比較高檔的資料,應該都大同小異,做參考用!!

IWATSU SS7810 7804 操作說明.rar (820.43 KB, 下載次數: 97)

IWATSU 示波器 SS-7802 說明書簡體.rar (789.45 KB, 下載次數: 99)

請笑納!!  有新資料會陸續新增!!

网友A:
這兩個檔案好像無法解壓縮,你要不要下載後解壓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檔案好像無法解壓縮,你要不要下載後解壓縮看看.
附录4-SS-7802A示 ...

報告 大大!!

可以解壓縮,可能你的RAR版本不夠新吧!!!

或是可以先把檔名變更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大大!!

可以解壓縮,可能你的RAR版本不夠新吧!!!

要改檔名就可以正常解壓縮了,並不是版本問題,可能是中文檔名造成的。

感謝樓主提供好資料,7802A 和 7810這兩款正好都用得上。

网友:
我只是想確定檔案沒有問題就好,謝謝.
讓人覺得很奇怪的是,同一批同時下載[的檔案,竟然大部份可以,而有的卻不行.
可能是有的壓縮檔內有簡體字,而其內碼與我的解壓縮工具有衝到.
我改用檔案總管,再用別的縮解縮工具就可以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