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MS-7528(G31M3-F)故障維修

楼主(2012-05-16):
大家好..又是一片微星的故障板,這片在維修過程中,其實有中斷一些時間,是因為故障點與沒遇過的跑
碼同時出現,什麼樣奇怪的跑碼!?請往下看了~~

就是這片故障版...

按照慣例重上南北橋散熱膏..(北橋的忘了拍,抱歉)

上電後,雖然P.C.R.過了,但...不開機..擋"d0"..cpu供電正常.....

"擋d0"...重刷bios後,有些進展,能開機了,可是,怪怪的問題來了~~
雖然開機看得到畫面,但是只要按"F1"修改bios內容,並且儲存後..再開機,跑碼會停在"13",而且會
不斷重開機,除非切斷電源.......這跑碼"13"是什麼意思!?從沒遇到過,網路搜尋了幾天,還是不太
了解倒底是在說啥?眾說紛紜...這塊板也跟著擱置了幾天...

經過幾天的思考,我決定換掉I/O,雖然很麻煩,還是要換掉...螞蟻牌的I/O..不常見..
F71882FG

I/O更換之後,那個重覆開機的"症頭"消失了,沒再出現了..原來只是"I/O"不良,跟跑碼"13"無關~~
   (螢幕顏色不正常是訊號線的關係)
   (除錯卡數字少一撇是脫焊)

是正常開機沒問題了,跑mini XP也沒"突鎚"...但,跑碼還是停在"13"~~

CPU供電區的那幾個外表看起來很亮的電容,全被偶換掉~~

結論:跑碼"13"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實你大可"google"一下,會發現很多講法~~這篇案例剛好與I/O故障
     併發,造成一時疑惑,一直在跑碼"13"裡思索....小弟的看法是,如果你有遇到,而且板子能正常開
     機...那跑碼"13"就不需去理它,只要能正常開機,那其實沒太大意義~~

             MS-7528.part1.rar (1.91 MB, 下載次數: 177)                 MS-7528.part2.rar (1.91 MB, 下載次數: 165)
             MS-7528.part3.rar (1.91 MB, 下載次數: 158)                 MS-7528.part4.rar (1.64 MB, 下載次數: 165)

                                        @#X*&^.................. 微X的板子.....真是......難搞~~~

网友A:
跑13 沒關係拉~...恭喜修復~
這一片 CPU 供電的電容好像都會爆 看過2片都哪地方 故障

网友B:
這 io我的壞板庫裡沒半個,哪天要修會很蛋疼~沒料可換
恭喜完修~

网友:
[ AWARD ]  剛查了一下 , 是鍵盤電路的問題 !!

螞蟻牌 i/o 還真少見哦 !!

网友:
有時除錯卡並無法完整跑完整個POST碼....這錯誤我也犯過

掛上顯示器之後其實早就POST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13 沒關係拉~...恭喜修復~
這一片 CPU 供電的電容好像都會爆 看過2片都哪地方 故障 ...

OST 的電容---------->爆爆一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 io我的壞板庫裡沒半個,哪天要修會很蛋疼~沒料可換
恭喜完修~

網拍好像沒看到有人在賣.....對岸惠民電腦有賣
問一下烏骨雞學姐航空公司,班機何時起飛.......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能知道是IO壞掉跟換掉就相當厲害了,如果我來修,還停在13這個階段,回不去了!

网友:
這塊版子 4V680UF
小電容容易故障
散熱設計不良
很容易CPU 供電不良
造成更多故障喔

网友:
其實不是散熱不良而是設計問題,那些電容是再散熱片下,因此溫度上變化比其他電容大,所以要用品質比較好的固態電容會比較不會受那麼大的影響,他原先用的是電解電容,電解電容不耐溫度變化差異大,所以比較容易出問題。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
真是很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