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製實驗板的LCM1620時鐘!

楼主(2012-05-16):
最近就是在忙這個!
一開始焊完了元件都接上了之後,
LED燈連亮都不亮,
查了好久,才發現一開始接的VR的腳位是反的,
還真的亂買,買到腳位和一般不同的VR,
換過一顆之後,就會亮啦!

現在的問題是時間無法更新,
更新後顯示亂碼啊!
算啦!在另外構思一版好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小弟手頭上的1602LCM都是2X7雙排14PIN的引腳,
這個在電路編排上,真的是讓小弟頭痛萬分啊!
不知各位先進有沒有見過比較好的接法啊!
謝謝謝謝!

网友:
2x7的14腳排針,我的LCD也是這種的,我是自壓排線和接頭,所以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好接的.

网友:
自從我用了(Sprint-Layout 5.0 簡體中文)這個PCB Layout軟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36512-1-1.html
Layout過(我的另一個LCM溫度計時鐘 240128)這個電路之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2#pid471645
我在也不怕雙排針的牛角了

网友:
FITZERO大:
  我和你剛好相反!! 我表面很好看!! 屁股一團亂!! (中華民國外貌協會會員),雄爸的LAYOUT經驗你可以參考!! 洗板子之後真的很省事!!(感謝雄爸)... 你用 C 還是組合語言寫的?

楼主:
目前只看得懂c語一點點,
而且,我連程序都沒修,
就直接套用啦!
我在想顯示亂碼,應該是我那一條線接錯啦!

看來不學layout不行了,
可惜了,我買了一堆洞洞板!
想說堅持使用洞洞板說,
看來又要買覆銅板、蝕刻水、綠油啦!

网友:
玩很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