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一起來分享 IWATSU SS-7802A 開箱秀!

楼主(2012-05-16):
晚上剛從卡爾大大那裏取回來,迫不及待地開來和各位分享.......

面板還有防護罩,所以保存得很好,隨便轉動幾個旋鈕都很順暢

上下左右前後瞧瞧

風扇有點吵,要換顆新的

檢視內在,除了有些積塵外,元件外觀正常

波形漂亮!

真的是物超所值,賺到了,
真的非常感謝 Antlu, Alexyang, 和 Carl0804無私的分享和幫忙!

明天再來除塵和外豰噴漆,就可以上工了!

网友:
看到大家買到這台這麼高興,我也替大家高興。

网友A:
忙著翻譯說明書....
我自己的還丟在書房地上還沒空去理它咧....
希望趕快翻譯完,就可以來玩這台示波器了....

晚上回到台中遲到...害wooden大等了很久....
wooden還請喝了杯咖啡.....真的很不好意思....

网友B:
贊喔~~
要等下一批真的很難了.我又住遙遠的台南,不敢勞煩大大跑來跑去幫寄.錯失良機了

對了整批怎都被戳洞,看來是因報廢品故意戳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忙著翻譯說明書....
我自己的還丟在書房地上還沒空去理它咧....
希望趕快翻譯完,就可以來玩這台示波器了... ...

別這麼說啦!
都不知道要怎樣表達感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贊喔~~
要等下一批真的很難了.我又住遙遠的台南,不敢勞煩大大跑來跑去幫寄.錯失良機了

有機會的,別洩氣,還有其他高工學校,時間一到,設備會汰換的...

如果台中,台南和高雄,像這類機關學校的設備汰換,都能上惜物網,
一來增加員工褔利(希望啦!),二來造褔社會,三來更是環保,
當然要給廣眾褔利,不要圖利特定對象才是功德圓滿....

這些小洞不影響功能,無所謂啦!

网友A:
照預算順序輪的話....
應該還有3次機會....
台北市公立高工一共四間....
這次是內湖高工...
應該還有大安高工,木柵高工,南港高工三間學校....
只是看順序上哪一間比較先汰換....

网友C:
學校的不知道有沒10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校的不知道有沒100MHz的!!

可能有哦!

大家一期來期待

网友:
以前剛接觸的時候 發覺修東西用 示波器 感覺粉好用
那時還真的粉想買台中古的 波 但是又不懂示波器 所以就放棄購買中古的波
因為中古的波 貴 很怕買回來 用沒多久就壞了 所以會很心疼.

現在我已經有囉 本來還想要這台.大便宜囉 又有直讀的功能
..........但是....算了.給一些網友機會.....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預算順序輪的話....
應該還有3次機會....
台北市公立高工一共四間....

住家附近還有一所公立高工
信義區市立工農(松山工農是它以前的校名)
又多一個機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學校的不知道有沒100MHz的!!

大學的就有啦!
這一批雖然被戳洞洞,品相看起來都很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忙著翻譯說明書....
我自己的還丟在書房地上還沒空去理它咧....
希望趕快翻譯完,就可以來玩這台示波器了... ...

carl0804大!!

翻譯完成要發個鐵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學的就有啦!
這一批雖然被戳洞洞,品相看起來都很不錯!

大專院校的都是含各式報廢品整批同時標售,沒有去看貨還不知是什麼,標下的其他物件還有堆放的問題.還是惜物網的分項標售比較方便.但沒有高檔貨.

楼主:
RE: 一起來分享 IWATSU SS-7802A 開箱秀![小美容一下]

外觀用噴漆美容一下,看起來舒服多了。

向烏骨雞學姐買的探棒正好派上用場

這隻風扇噪音有點大

找來同尺寸的風扇,稍作改裝更換

換上新風扇後,噪音小很多,長時間工作也不會覺得吵了。

順便把生鏽的機豰螺絲換掉

有這麼好用的工具,在維修上真的是非常方便,雖然只有20Mhz 的頻寬,但是一般測試都夠用了,
改天再把那台自製的 curve tracer 整修一下,搭配來作晶體特性測試,那真會如虎添翼!

网友:
這台真的還不錯用,有些功能比傳統式的要方便多了!!

還好我有跟到,不然就沒儀器用了!!

网友:
說成這種樣子!
下次有機會一定要在看到當時就狠下心,訂個2台,才不會後悔沒有買到好東西!

网友A:
兩顆風扇風量有差一點點...
雖然都是建準的風扇...
不過查了一下規格,
看樣子我也應該來改一下風扇....
看能不能找顆風量更大,但是安靜的風扇....

KDE1204PKS2 (40X40X20MM)
12V; 6.5 CFM; 0.7A; 0.9W; 6000 RPM; 25.5 dBA

MB40201V3-000U-A99 (40X40X20MM)
12V; 6.3 CFM; 0.04A; 0.48W; 5200 RPM; 18 d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顆風扇風量有差一點點...
雖然都是建準的風扇...
不過查了一下規格,

新的風扇只有0.48W,舊的有0.9W,
兩者風量的確有些微差距,但是安靜多了,
如果溫度不會太高就可以將就著用了,
就因為風量較小,且空間有限,否則就用兩只疊層來增加風量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風扇只有0.48W,舊的有0.9W,
兩者風量的確有些微差距,但是安靜多了,
如果溫度不會太高就可以將就 ...

以內部空間來看...
我很有可能會將後面挖大洞一點...
直接裝顆6X6的風扇...

例如Sanyo Denki的這顆...安靜,省電,風量又大...
型號:9A0612M401
SIZE:60X60X25mm
輸入電壓12V
軸承:雙滾珠
轉速: 2600 RPM ± 10%
風壓值: 12.7CFM
電流: 0.06AMP
功 率 : 0.72WATTS
噪音值: 20 dB(A)

网友:
不错 不知价格怎样

网友:
很羡慕 i5的電腦。。、
咱大概3年 ~5年 價格降下來。。
再去買!!

因為個人經濟的因素
+系統 比較穩定^-^

ps:
一般雙核電腦【CPU  快取1M~2M】 就夠用了。。。
5核電腦。。。【CPU  快取4M~6M】上網看 影片比較不卡~  下載一些5~10Mb檔案。。會較快+比較不卡!!
進入視頻共享 與網路影片 即時播放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