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RC500套裝機板 865M02 Ver 1.0 後置音訊無輸出烏龍維修

楼主(2012-05-16):
感謝songlim1231大寄這板板讓我惡搞

這塊版送到我手上時是可正常開機的,就是Logo停的比一般板子久了一點....
可正常進BIOS設定,但是只要一斷電設定又跑掉了,CMOS電池有裝跟沒裝一樣
第一次上電開機跑了一下會自動斷電,過了幾秒又重新開機,但是只要不斷電都沒事
進系統沒音效,但是晶片找的到,把音量開到最高可以聽見聲音,但很小聲

這塊板目前是當作老媽的股票機兼開PPS,用USB外接音效
但是上禮拜外接音效給我燒了.... 那個當初在順X買一百多,上R拍看只剩35元的行情
PS:燦X是黃色鬼屋,那順X是藍色鬼屋?

來看看主角:
有幫老媽的北橋裝上風扇,凍卡久!!
Acer 865M02 Ver 1.0 富士康代工

可正常開機

維修過程:
拿著"玩具"表開嗶嗶檔亂量,反正量好玩的...
之前翻了舊文,和一些友站的文章,發現聲音過小或是有雜訊可能是電容引起
所以還是要把貼片給換的
會量好玩的是因為發現那三顆生鏽了
請仔細看!!
拿單槍和鉗子將那兩個挖了,其實一用鉗子稍微夾住就整個粉碎掉了
挖的不是很好看,差點把焊點搞砸了
補上兩顆相同的,第一次換這東西手會抖~~

上電測試
確定BIOS內有將AC97開啟
拿出WalkMan耳機 (雜牌的跟這差很多)
還是沒聲音... 只有嗡嗡聲

不死心!! 把另外一顆生鏽的也換了
再測試一次... 還是沒有.... 眼睛有點酸,手又一直抖

經過了幾分鐘的沉思... 突然想起,
主機板都有前置音效的,那會有插座
那就會有兩個Pin控制前後音效

才一抬頭就看到

找了廢板拆了兩個裝上去

再試一次,
感動!! 有聲音了,
而且可以聽的出來用螃蟹晶片和阿撒布魯牌晶片的差異
還是內建的好多了,低音比USB的好很多

經過這次學到了教訓,以後沒聲音要記得先檢查前置輸出
免的又白費工....

後記:
第一顆掉了......
沒焊好,但還有聲音

网友:
跟我上次一樣 沒聲音響說音效壞了
買了音效卡才發現哪2個兩個Pin插上去

网友A:
早期的 板子 都要去注意 這跳線      新的板子則不用 跳線
修板 第一就是要檢查 外觀 撞 件 斷線
.免的作了很多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 板子 都要去注意 這跳線      新的板子則不用 跳線
修板 第一就是要檢查 外觀 撞 件 斷線
.免的作 ...

我竟然忘了檢查.....
但是那三顆生鏽貼片才輕輕夾住就碎了
只剩下底部,只好慢慢的將殘骸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