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發表今日維修的幾片主機板故障點

楼主(2012-05-16):
要先跟大家說聲抱歉的是小弟沒有拍照~因為小弟也是亂摸瞎搞的^^"

第1片是
技嘉的GA-EG31M-S2 REV:1.0版
目視無爆電容~無燒毀~測24Pin與4Pin對地阻值無異常
症狀是開機不跑碼
處理方式:
照之前處理一張一樣型號的REV:2.0是BIOS故障~所以把此張BIOS解焊下來使用燒錄器燒錄
卻一直無法燒錄提示ERROR~從廢板上拆下一顆一樣的MX 25L8005 BIOS晶片重新燒錄成功後
焊接回去~上CPU.RAM.VGA.除錯卡~通電測試~開機會跑碼~成功開機~(完修)~!!(運氣真好被我猜中= =....

第2片是
華碩的M3A78 REV. 1.00G版
目視無爆電容~無燒毀~測24Pin與4Pin對地阻值無異常~但主機板卡了一些灰塵
症狀是開機不跑馬
處理方式:
把主機板電池拔下~把CLRTC跳帽改接2-3腳清除COMS與主機板上灰塵清除後
把CLRTC跳帽改回接1-2腳~上CPU.RAM.VGA.除錯卡~通電測試~跑碼開機~(完修)~(算軟的!!!

第3片是
微星的K9N NEO V2
目視無爆電容~無燒毀~測24Pin與4Pin對地阻值無異常
症狀是不明
處理方式:
下午在阿水大那邊測直接就開機了~所以啥事都沒做= =....(有阿水大加持應該算完修吧)......(別打我啊!!!!!原本想學可愛大說的遇到微星主機板BIOS刷3次

第4片是
技嘉的GA-965P-S3 REV:1.0
目視無爆電容~無燒毀~測24Pin與4Pin對地阻值無異常
症狀是時開機時不開~開機進BIOS菜單的MB Intelligent Tweaker(M.I.T.)選單裡的Normal CPU  Vcore竟然無偵測出CPU電壓值
處理方式:
上網爬文找不到相關文章或許是小弟太笨拙找不到吧!!!
後面想說既然偵測不到CPU電壓應該跟CPU的PWM IC(ISL6312)有關係!!
拿200X電子顯微鏡觀看~發現有幾隻腳有脫焊現象~上點助焊劑直接用350度燒烤一下~喔不~是加焊一下!!
等冷卻後開機進BIOS看Normal CPU  Vcore已經偵測到CPU電壓值了~(完修)~(被我矇到的=..=!!

以上小小笨拙技術!~分享給大大們參考!!

网友A:
修好的怎麼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的怎麼處理?

修好了也難賣,當紀念品放著。

网友:
多修多經驗拉...主機板新的實在太便宜.
有時候只能拆廢料維修~買新的IC 不太華算..

楼主:
單純修興趣的
修好的就先放著~看是朋友的掛掉替換用或是幫助貧困人士了

网友B:
我好貧困哦~~~我都沒有可以玩D3的主機
要不要來幫助我一下~順便給我序號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貧困哦~~~我都沒有可以玩D3的主機
要不要來幫助我一下~順便給我序號玩!!!! ...

D3的配備要求不高歐
amd x2 3600+
nvidia 7300GT
就可以玩了ㄟ
ps:裝給我哥玩..也不是我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貧困哦~~~我都沒有可以玩D3的主機
要不要來幫助我一下~順便給我序號玩!!!! ...

如果有的話,順便也幫我處理一台嘿~~
就麻煩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貧困哦~~~我都沒有可以玩D3的主機
要不要來幫助我一下~順便給我序號玩!!!! ...

水大~~主機OK的拉
但是序號偶就迷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