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國際牌分離式冷氣風擺

楼主(2012-05-17):
請教各位大大:
一般分離式冷氣出風口的風擺角度只能用原廠設定嗎?
目測大約最低有50度左右,可以設定下擺大約30度嗎?
因在它下方附近都吹不到風。
家中另兩台~聲寶和日立,我看它們的下擺壓得很低
站在下方都吹得到風
有沒有原廠設定模式,可以調整下擺角度

网友A:
用風扇輔助循環會比較省電方便

网友B:
風向馬達是屬於步進馬達,是可以改變的,你只要用手去調整導風板的角度到你需要的角度,
接下來它自動擺動時就會擺到你調的角度了

网友C:
要搭配電扇去幫助冷氣擴散阿...這會比你搞那馬達靠冷氣吹爽你還省力....

冷空氣被電扇吹得到處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風扇輔助循環會比較省電方便

目前是使用吊扇~
感覺吊扇會把熱空氣往下吹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向馬達是屬於步進馬達,是可以改變的,你只要用手去調整導風板的角度到你需要的角度,
接下來它自動擺動時就 ...

真的只要一個小小動作就可以達到我要的需求
以前不敢調它的角度,怕壞掉
真是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搭配電扇去幫助冷氣擴散阿...這會比你搞那馬達靠冷氣吹爽你還省力....

冷空氣被電扇吹得到處跑...... ...

目前是使用吊扇
使用吊扇跟電風扇是不是電風扇比較涼
吊扇感覺會把熱空氣往下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使用吊扇
使用吊扇跟電風扇是不是電風扇比較涼
吊扇感覺會把熱空氣往下吹

這我就不曉得了,我家沒吊扇.....

配合電扇效果就很好了,吊扇會將上面的熱空氣
吹下來,等你涼了大概要比較久....(空氣上下循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風向馬達是屬於步進馬達,是可以改變的,你只要用手去調整導風板的角度到你需要的角度,
接下來它自動擺動時就 ...

開機後是可手動調角度後會得到你想要的角度,

但關機後再開啟還是回到原點,一樣吹不到

這是各品牌設計上的問題

网友:
這是原廠設計風向葉片角度,基本是無法改變的

就算換步進馬達可能還是沒差

除非更改原廠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