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壓元件LM317的問題

楼主(2012-05-17):
小弟撿到一台IP分享器(缺變壓器) 吃DC 5V 1.2A.

手邊剛好無1.2A以上的變壓器, 但我有找到一顆AC 9V 1A的變壓器,

想要把AC 9V經橋式整流後為(DC 13.55v) ,透過317壓降到5V,給分享器供電用

PS: 變壓器輸出為1A, 經整流後13.55v x 1A = 13.55w  ,而我負載為5v x 1.2A = 6w

這樣可行??  我是想問變壓器輸出為1A, 而我輸出需要1.2A ,不過我瓦數在變壓器供給範圍內, 這樣可行?

网友:
LM317是線性降壓
輸出多少電流就要輸入多少電流
中間的壓差全部被LM317變熱消耗掉
姑且不論電流夠不夠
輸入13.55V輸出5V壓差有8.55V
如果電流是1A的話,LM317就有8.55W的熱量
熱ㄚ~~~~

网友:
功率因素與耐電流好像不能這樣算喔!!

實際的算法我忘了!!  還要回去翻書了....

大大改裝基本上要以電流輸出的部分為要點!!

网友:
線性降壓迴路的消耗功率是
(輸入電壓-輸出電壓)*輸出電流=降壓迴路的消耗功率
(13.55V-5V)*1A=8.55W
輸入13.55W - 輸出5W =  LM317消耗8.55W

网友A:
PWM 降壓
輸入功率*轉換效率=輸出功率
假設轉換效率為85%
13.55W / 0.85% =11.5175W  (輸出功率)
11.5175W / 5V =2.3035A       (輸出為5V的電流)
13.55W-11.5175W=2.0325W  (降壓迴路消耗功率)

超小型 DC-DC 可調電源 降壓模組 輸入3.5-40V 輸出1.25-30V 3A LM2596 適用 太陽能 汽車 電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013236228
一個賣$140元
不如直接買一個新的5V 2A的變壓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 降壓
輸入功率*轉換效率=輸出功率
假設轉換效率為85%

沒屋頂 找 KIS-3R33S。
一個才NT$15,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屋頂 找 KIS-3R33S。
一個才NT$15,好用!

$15-
這價錢真的是超級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降壓
輸入功率*轉換效率=輸出功率
假設轉換效率為85%

了解...
小弟正在想如果改用555做PWM控制....
主要是物盡其用,把不要的拿來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屋頂 找 KIS-3R33S。
一個才NT$15,好用!

這個東西是?

网友C:
AC 9V 1A 則最大功率 = 9W

當你降為 5V 的話 , 最大功率可能略小於  9W  , 若以 8 成來算 , 則 最大功率 = 7.2 w  (根據能量守衡)

所以 能提供最大的電流 大約是  1.44 A  !!!

還是符合使用 !!

p.s 利用多餘電腦用的 power  來接也可以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
小弟正在想如果改用555做PWM控制....
主要是物盡其用,把不要的拿來利用 ...

http://www.dos4ever.com/flyback/flyback.html
圖16
改變圈數比&迴授的分壓電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 9V 1A 則最大功率 = 9W

當你降為 5V 的話 , 最大功率可能略小於  9W  , 若以 8 成來算 , 則 最大功率 ...

您這個是指用317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這個是指用317可行?

可行不可行樓上的大大已經說的很明白了 !!

問題並不在於你供應的電流 !!!

而是在於你 使用 LM317 轉換時會

造成很大的功率損失 !!

都轉成熱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行不可行樓上的大大已經說的很明白了 !!

問題並不在於你供應的電流 !!!

了解...看來還是乖乖拿一顆5V 2A的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看來還是乖乖拿一顆5V 2A的來用.

要有求真的精神,除非時間不允許,這問題解決的話,對你的電子學經驗很有幫助,因為 線性調壓器和PWM調壓器的架構和原理都在這短晚的問與答之間... 5V2A電源不過 200元,但是 9V1A=9W=5V1.6A=9VA 理論與實際之間"差很大",就算今天你的需求是5V0.8A 你用317可能都還會有一堆問題呢!! 不是輸出不足就是過熱燒毀甚至還會毀了IP分享器!!!

网友D:
我是用不要的低瓦輸出POWER來改接頭直接供電,雖然比原廠的變壓器耗電一點,不過可以同時接的裝置就很多了!!  分享器、HUB、數據機等等,同時接在那個POWER上用,保證電力輸出足夠,而且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不要的低瓦輸出POWER來改接頭直接供電,雖然比原廠的變壓器耗電一點,不過可以同時接的裝置就很多了! ...

這點子我想過,不過這樣必須有一台電腦永遠不關當供電者

我是有想過用5VSB來供電,不過礙於分享器輸入需求1.2A, 怕長期下來,反而導致POWER出問題

网友C:
剛剛做了個實驗 , 用洞洞板兜出一個電路來 !!

直接用 AC 9v 橋式整流 ,  再使用 LM317 降壓成 DC 5v

接上 5歐姆 10W 大概 20 秒 LM317 散熱片大概有 38 度左右 !!

所以長時間使用要加上大的散熱或許勉強可用 !!!

LM317 計算 !!

http://gc.digitw.com/Program/LM317-CALC/LM317-Cal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os4ever.com/flyback/flyback.html
圖16
改變圈數比&迴授的分壓電阻即可

小弟有想到比較簡單的PWM電路
PS: Idea 來自 主機板CPU供電部分

小弟修正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做了個實驗 , 用洞洞板兜出一個電路來 !!

直接用 AC 9v 橋式整流 ,  再使用 LM317 降壓成 DC 5v

非常感謝大大
只是20秒38度,如果連續供電,看來溫度很可能會過高

PS:另外我想請問,您的變壓器那麼大顆,輸出可以幾A?  曾經去電子賣場要買小顆的變壓器(像手機充電器內的小變壓器),但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
只是20秒38度,如果連續供電,看來溫度很可能會過高

變壓器如果太小使用線性的方法 , 輸出電流一定不大 !!

我這顆 變壓器  我記得是 2A OR 3A 的吧 !!! (真正是多少我也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有想到比較簡單的PWM電路
PS: Idea 來自 主機板CPU供電部分

這哪是PWM呢?另外,這個電路您想它會作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哪是PWM呢?另外,這個電路您想它會作動嗎?

對阿!!  感覺有點怪!!  開關導通的時間點在哪呢???

网友:
美規6W Switching AC/DC變壓器
Inquiry
規格:
市售這種才100多,應該很夠用了。
http://www.highcell.com.tw/big5/product_list03.php?ps=8

輸入電壓: AC 110 to 240V, 50/60Hz, 0.2A
輸出電壓: DC 5V, 1.2A
主體尺寸: 54.2*38.5*23.5mm
線長:1.5M
安規: CE-EMC, CE-LVD, FCC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
只是20秒38度,如果連續供電,看來溫度很可能會過高

PS:另外我想請問,您的變壓器那麼大顆,輸出可以幾A?  曾經去電子賣場要買小顆的變壓器(像手機充電器內的小變壓器),但都找不到

那種變壓器電流都不大(1A以內),若大於1A,體積和重量都會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
只是20秒38度,如果連續供電,看來溫度很可能會過高

很抱歉!整篇我沒有很仔細看完,如果你是因為LM317電流量不夠大及溫度的問題,我送你一顆LD1083,它是低壓差設計,溫度損失很小,輸出最大有7.5A,原廠的規格書我沒有,但是你可以參考ST的,我放在下方給你參考,你看看如果合適就發短消息給我,我再找時間寄給你,有問題貼上論壇大家討論。

附註︰這顆應該是ADJ型的。

楼主:
先謝謝大家.

想問一下(單存實驗性質,提升自己電路能力),  市面上有無可以直接用的PWM IC, 我再加上濾波電容就可以用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大家.

想問一下(單存實驗性質,提升自己電路能力),  市面上有無可以直接用的PWM IC, 我再加上濾波電 ...

簡單一點的電路,用變壓器+橋整+7805兩顆+濾波電容就可以用了,夠小夠方便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大家.

想問一下(單存實驗性質,提升自己電路能力),  市面上有無可以直接用的PWM IC, 我再加上濾波電 ...

這一顆你參考看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大家.

想問一下(單存實驗性質,提升自己電路能力),  市面上有無可以直接用的PWM IC, 我再加上濾波電 ...

只要是PWM方式
不論是昇壓還是降壓
一定須要電感

网友F:
這顆可以到5A,不用電感,但不便宜。

361.58 KB, 下載次數: 33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顆可以到5A,不用電感,但不便宜。

是阿
這個是線性降壓,當然不用電感n_1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顆你參考看看 !!!

這顆是PWM 還是 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PWM方式
不論是昇壓還是降壓
一定須要電感

剛剛逛網頁看到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16511&hilit=555

電路

LAYOUT的圖

想問一下直接用這個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顆是PWM 還是 線性的?

這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

引用 雄大 [只要是PWM方式 ,不論是昇壓還是降壓 , 一定須要電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

引用 雄大 [只要是PWM方式 ,不論是昇壓還是降壓 , 一定須要電感]

感謝你的引用
不過還是有一些些例外的狀況

由555 电路组成的几例倍压升压电路
http://www.pcbres.com/circuit/power/20080513643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的引用
不過還是有一些些例外的狀況

這個 LM2576 價格便宜 NT$ : 30元有找 (沒屋頂有的買)

外加幾個元件 , 就可以達到 3A 的輸出能力 !!

我想應該不用 大費周張 的搞 555 吧 !!!

楼主:
今天秉持著實驗精神 , 試著使用555做PWM , 調整電壓
的確可以調整到5V電壓

但遇到幾個問題
1.電晶體不知道該怎麼選用 , 才可以用讓負載流過 1.2A?
2.請問,負載輸出部分需要加電容穩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降壓
輸入功率*轉換效率=輸出功率
假設轉換效率為85%

請問一下大大LM2596是PWM的嗎?  因為有看到他有固定5V輸出.
有辦法自己DIY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大大LM2596是PWM的嗎?  因為有看到他有固定5V輸出.
有辦法自己DIY嗎? ...

LM2596屬於小型交換式降壓電源穩壓IC,有分可調與固定輸出兩種,只要找的到電感與SBD,組合起來很簡單,元件很少

网友G:
LM2596降壓模組是可以考慮的組件,簡單一組DC 4.75V-35V輸入電壓,就可以有1A以上可調整的DC電壓 1.25V-26V 輸出。非常方便,價錢也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2596降壓模組是可以考慮的組件,簡單一組DC 4.75V-35V輸入電壓,就可以有1A以上可調整的DC電壓 1.25V-26V ...

我想問有這個電路嗎?
畢竟DIY比較能學到東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想問有這個電路嗎?
畢竟DIY比較能學到東西...

前面jeanshyen大不是有給您資料手冊了嗎?那還用問?線性穩壓和PWM都搞不清楚,那還用談DIY比較能學到東西,這很難吧!基本連這都還分不出來,是該拿書出來看吧!不然一來一往這樣您問別人答,結果別人認真在回答您,但是您卻都沒自己看人家給您的資料,反而還問那種問題。
而資料手冊內就有sample電路,照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面jeanshyen大不是有給您資料手冊了嗎?那還用問?線性穩壓和PWM都搞不清楚,那還用談DIY比較能學到東 ...

謝謝你提醒.
我爬文後了解線性和PWM差別
電路圖我擷取出來了

网友I:
現在對岸做了一堆這類的東西,從台灣露天買價格真的很便宜,算是蠻划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問有這個電路嗎?
畢竟DIY比較能學到東西...

呵呵呵,已經有答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現在對岸做了一堆這類的東西,從台灣露天買價格真的很便宜,算是蠻划算的。 ...

對阿...對岸好便宜,做好的才20幾元台幣....可惜我住台灣...哈哈

楼主:
剛剛小弟找剩餘的POWER時發現, +5VSB 既然有2A(MAX),目前已經在想,利用POWER來做
作法給大家參考

其實分享器真正耗到1.2A 我猜應該是最大運行時,
剛好實測+5VSB為5.14V . 5V為5.30V
所以過二極體後,當不開機時以+5VSB供電,如果電腦開機時,就以5V供電.

這樣剛好可以省錢,更環保...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剛剛小弟找剩餘的POWER時發現, +5VSB 既然有2A(MAX),目前已經在想,利用POWER來做
作法給大家參考

好大一顆..

网友:
如果用線性穩壓需提供大電流的話,我會在輸出外加一個3055提高輸出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大一顆..

哈...您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打算改裝一顆PW,然後給某台開機頻率高的用
並且拿來當作IP分享器供電使用

网友J:
老天 ~   兜了一大圈  結果一事無成 ...
既然是[DIY比較能學到東西] 我想$$100內  大概都能接受

另外 你在51# 想法確實簡易直接多了
請儘量使用蕭特基二極體
二極體與IP分享器之間 加個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天 ~   兜了一大圈  結果一事無成 ...
既然是[DIY比較能學到東西] 我想$$100內  大概都能接受

在38#ˊ中,我的確有DIY做出pwm來,可以調整電壓,問題出在電晶體(無法流通大電流)...

原本不敢用pw的+5vsb是因為怕電流不夠大

昨天找到一顆PW後,發現他有2A的+5VSB輸出

於是起了51# 這個想法

PS:其實中間有想要用2596來做做看,剛好手邊沒有...等哪天買了,再把心得分享出來

謝謝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