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P 54510A 示波器求教

楼主(2012-05-17):
最近有幸跟到好康團,所以在網上搜尋了一下示波器相關資料,
卻發現這個怪咖.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18003419
在下的疑問是,從面板看來,這台示波器沒有自己產生方波來作校正波形用的端子.
有可能嗎?

有請各位前輩釋疑.

网友:
HP 54510A Digitizing Oscilloscope ,可通過自測 (self test passed)

數位示波器,是否另有安排?

网友A:
這款是純數位的,之前在公司有台類似機種(頻寬不同),也是掛了,HP這年代的機器沒比Tek勇,不太推薦。
自我校正時用條50ohm的同軸線,在前方輸入端與後方某個端子連上,按校正步驟一一去做,就可以得知是否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是純數位的,之前在公司有台類似機種(頻寬不同),也是掛了,HP這年代的機器沒比Tek勇,不太推薦。
自我 ...

感謝genda大的開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