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 431AS 9W 這是什麼電晶體!!??

楼主(2012-05-17):
猜是類似TL431,但還是上來問一下。
(找不到datasheet)

网友:
就是 Toshiba 產製的 TL431 相容品,TA76431AS 封裝比一般 TO-92長些,Datasheet 搜尋就有呀!

网友:
先查左邊的號碼,再按下右邊的pdf檔.
再輸入兩組辨識碼.
TA76431AS Toshiba ADJUSTABLE PRECISION SHUNT REGULATOR.
http://www.datasheets.org.uk/TA76*-datasheet.html

楼主:
多謝!!!

我搜alldatasheet與google找不到以後,就不知道要怎麼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