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2-05-17):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看到這個我有想買的衝動~
之前才想買幾個定時器回來用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比定時器更能達到省電效果,幾乎沒有洗完澡,熱水器還會加熱耗電的問題。
儲熱式熱水器可是耗電怪物, ...

大哥您買幾分鐘的?
我想買30分鐘應該夠用~

网友:
有沒有嘉義地區的朋友要一起合購省運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區區數十元運費,若早點讓此上線,一個月內早就回本

話雖如此~
我要訂購5顆~一顆也才多10元~
想說若有同縣市要購買的一起買
這樣也能節能減碳,為地球盡一份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熱水器最好使用電磁接觸器,不要使用SSR,經實測就算加了散熱片,溫度依舊會於5分鐘內昇破 60度C。長 ...

以一般熱水器18A的額定電流來說,要選用40A附原生散熱片的才行,那種自已加外掛的都會因為表面不夠光滑或是散熱膏有問題而燒毀。
不過重點在SSR的效率並不好,都要省電了還用這種不注重效率的SSR就變成本末倒置。
SSR應該主要用在需要大量重覆開開關關的加熱器上,比如需求到0.1度的保溫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熱片之積熱若不透過其它主動方式擴散,溫度很快就上昇。在下用的就是市售SSR散熱座,用於10A以下還看不 ...

怕線圈掛點的話記得有迷你型的突波吸收器,並聯在線圈上,可以吸掉瞬間大電流造成的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熱水器最好使用電磁接觸器,不要使用SSR,經實測就算加了散熱片,溫度依舊會於5分鐘內昇破 60度C。長 ...

感謝特別提醒~
好在我身邊沒有SSR可用

网友:
有幾點必須導正,以免有心學習者誤解!

先來了解一下(儲熱)式電能熱水器
既然是儲熱,基本上內部有保溫材,避免熱能消耗過快,所以即使電熱管停止加熱了,還是可以保溫.

再來,內部有溫度設定開關,一般人應該很少去注意或是做設定,通常出廠溫度大概是設定在70度C上下
而粗工在安裝時都會設定在50~60度
為什麼?聽說,水中的石灰質(也就是所謂的茶垢)超過60度之後就會開始現形發生作用,雖然電熱管表面溫度非常高,不能完全防範石灰質產生,但是至少可以延長電熱管使用壽命.

再來,就是大家所關注的耗能問題了
一般家用儲熱式電能熱水器按照儲水量不同,電熱管功率不同等因素,加熱至設定水溫的時間也不同!

有人測試過一般家用的儲熱式電能熱水器大約加熱多久時間,水溫即可適合使用嗎?
大約10~15分鐘(無論大小規格)加熱時間,水溫即可適合使用,個人習慣不同,斟酌是否添加冷水調溫!

也就是說,無論用哪種控制器,都要等待加熱時間!

DIY基本原則就是要省錢,簡單,易懂,安全,達成目的.

這次是線上延時開關省電應用。
其好處是於洗澡前切換一下開關,即可讓熱水器加熱一段時間,時間到會自行斷電,此可避免熱水器無用之加熱電力消耗,省電效果超過定時器方式。

真的比較省嗎?

這比定時器更能達到省電效果,幾乎沒有洗完澡,熱水器還會加熱耗電的問題。

這個論點有待商榷
定時器也可以自行自由設定短時間加熱!

按照此款延時開關屬預設的固定延時,要改變延時時間只能更換這個開關!

上面已經有介紹儲熱式電能熱水器內有包覆保溫材,具有保溫效果以及適用水溫的大約加熱時間!

按照使用者人口以及使用習慣,使用時間,利用定時器可以做更近人性化的任意設定(按照春夏秋冬季節不同,作時間控制設定),且,設定完成之後,(AUTO)模式,完全可以按照使用者設定的時間全自動控制啟閉!

如果臨時需要,定時器只要切換至(手動)模式即可直接手動控制熱水器啟閉.

一般家庭,每個人使用熱水時間不一定,如果使用延時開關控制,是不是每個人要使用熱水都去啟動一次?
否則可能會時常發生越洗越冷的情況,而且可能每次必須要等待加熱時間!

如果說,定時器本身就在耗能才能運轉也沒錯,只是時鐘耗能非常低,
如果長時間外出,不需用到熱水器,亦可手動將定時器電源關閉,達到節省微小能源效果!
總體評估,定時器更具人性化的設定與手動/自動操控,會比較耗能嗎?

現在還是改回電磁接觸器比較穩妥(連續接通時間30分鐘,線圈比較不會太早掛點)。

正常情況之下電磁接觸器激磁線圈非常耐用~絕大部分是啟閉接點故障,就算使用不符負載規格(差太多)的電磁接觸器,激磁線圈也不會燒,接點會更快熔毀或氧化不導通而已!

哪一種方式最為節能呢?
全自動(全部自己動手)最節能.

化繁為簡  化簡為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觀點您會有意見,不如移駕至 http://www.gpp-w.com/viewthread.php?tid=81&extra=page%3D2 此論壇向 ...

且不提粗工的水電技能
粗工有提到過自身家中即安裝定時+電磁接觸器控制的莊頭北20L儲熱式電能熱水器
當初安裝的國X牌定時器以及電磁接觸器皆是舊品(人家不知用了幾年不要的,那顆電磁接觸器額定規格還低於電熱水器耗能)
安裝使用至今也有十出年了,還在工作!
不是參考數據或是他人言論,而是真正使用的結果!

延時開關也是一種控制方式!

其實要達到每次使用觸發一次的節能也不需使用延時開關!只要一顆電磁接觸器+電鈴開關就可以做到!
將電熱水器本身的電源指示燈電源分出來給激磁線圈就可以做控制.
按下電鈴開關,線圈激磁,電磁接觸器導通,電熱水器通電,電源指示燈亮,開始加熱,利用電源指示燈的電源作為激磁線圈的電源持續使線圈激磁,電磁接觸器導通供電!
等到預設水溫達到,電熱水器自動關閉,電源指示燈滅,激磁線圈失去電源,電磁接觸器跳脫,關閉整個供電!
假如電熱水器桶內水溫仍保持在預設溫度,即使按下電鈴開關也不會持續動作供電,當放開電鈴開關時會立即跳脫!
這都屬於半自動!
粗工拙見,僅供參考!

网友:
這張是我下午東湊西湊搞出來的東西
原本是買延時開關要來用,下午也沒空去小7領
忽然想到,一次延時30分鐘太久,10分鐘好像又不夠
這東西又沒設計出可以調整的,好像不適用於熱水器
所以找了些東西,還沒上機測試
主要是給家中年長使用的
可調整式1秒~30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