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P42BSME 電漿電視會動的暗點是那一部份的問題

楼主(2012-05-17):
剛上電開機時,暗點更多,然後會慢慢減少,
這些暗點會像是泡沫破掉再冒出來一樣,感覺像是面板掛掉了,
像這種故障有機會修好嗎?請教先進們指導,這種情形要往那個方向查呢?謝謝!

楼主:
目前檢測主電源板各部電壓,看起來都正常
VS : +208V
Vset : +198V
Vscan : -183V
Vg : +15V
D5V : +5.2V
Va : +70V
VT : +32.9V
12Vamp : +12V
A12V : +12V

接下來清潔以下這些單元的排線:
T-CON, AD, X,Y等軟排,

結果暗點依舊沒改善!

THEM-DET : +0.003V
Vsb : +5.09V
Relay : 2.96V
Ve : +109V
Vs-on : 3.24V
AC-DET : +0.1V
D3V3 : +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檢測主電源板各部電壓,看起來都正常
VS : +208V
Vset : +198V

給我面板型號
我看有沒有
給你測試啦
這個面板 以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我面板型號
我看有沒有
給你測試啦

感謝您嘍,目前手邊正好有一款P42BSMH 可以做交叉測試,
結果很快就可確定是否面板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嘍,目前手邊正好有一款P42BSMH 可以做交叉測試,
結果很快就可確定是否面板掛了..... ...

是台北的友人有很多
我幫他清(分享)啦

楼主:
今天抽空將良品機的Y板交換過來,實測結果答案出來了

畫面已無暗點出現,但細看圖片仍有異常之處,
前三張色澤看起來正常,但是後三張卻不正常,這是在拍照時畫面閃爍的關係嗎?
另外還有幾處間隔橫雜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