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 LED 調光器

楼主(2012-05-17):
這個計畫是我的一位朋友, 委託我將他的顯微鏡燈光, 由日光燈改成 LED 燈, 並要能調整亮度
01.搜尋了一下網路, 發現這電路很簡單, 也很符合我的需求,
02.這是已經裝好的樣子, 拿個燈測試, 燈光最低
03.燈光最亮
04.背面線路, 輸出的地方做個引腳, 方便夾線測試
05.零件面
06.殼就用壞掉的變壓器, 來改裝成他的家
07.後面那堆 LED 是主角, 在線路板上, 再加上一顆限流電阻
08.裝配線材+極線
09.裝配線材-極線, 焊完這些線,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10.燈裝好囉, 試點燈一下, 完成度很高..也很有成就感
11.調到最亮....真的很耀眼, 我想顯微鏡調到最亮, 眼睛應該也會受不了吧

网友:
看起來好像蠻好玩的 !!

拿來當液晶的背光 !!

网友A:
那個MOS用到13009 耶!! 會不會太敗家?  還是想用到天長地久?
---------------------------------------------------------------------
一般普通VR來說 常常有時會OPEN 掛點
那時電路就不知是如何(懶得推導555工作時序)

有時把VR 1//2 或是 2//3  並上 一電阻或著短路
將來VR中心腳OPEN 掛點時 還可以勉強讓555工作湊合著用
不用一直等換新VR才能用

网友B:
這個電路圖在部落格截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MOS用到13009 耶!! 會不會太敗家?  還是想用到天長地久?
------------------------------------------- ...

所以在VR前後各有1K電阻,預防VR短路,倒是沒想到開路問題!

网友:
有時把VR 1//2 或是 2//3  並上 一電阻或著短路
將來VR中心腳OPEN 掛點時 還可以勉強讓555工作湊合著用
不用一直等換新VR才能用n_002|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网友C:
建議在led表面加一快白色半透明紙或壓克力 使點光源變回面光源 不然看小東西時會很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MOS用到13009 耶!! 會不會太敗家?  還是想用到天長地久?
------------------------------------------- ...

13009 是拆舊 Power 的, 所以都是手邊有什麼, 就用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圖在部落格截圖的吧!

是的~不過我也忘了在哪個部落格, 感謝您補上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在led表面加一快白色半透明紙或壓克力 使點光源變回面光源 不然看小東西時會很刺眼 ...

有想過這個問題, 不過東西已交給朋友, 感謝提供意見哩

网友D(2016-11-03):
非常抱歉,評分時點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抱歉,評分時點錯....

^_^, 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