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風扇控制電路板IC的種類或替代品

楼主(2012-05-18):
最近用了十年的風扇突然不轉了....

經檢測是內部的溫度保險絲掛了,結果在測試時不知電路板不知那裡短路到...
電晶體2SA1015擊穿,更換後電路板就不工作了.....

經檢測,IC掛了,不知各位大大知道這顆 I C 嗎?!或是代用品?!

現在馬達OK了,只是電路板不動作,周邊零件都已檢測,只剩 IC沒得測....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這個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這個吧 !!!

核對了一下晶振位置,不是此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這個吧 !!!

這顆IC我有對過了,應該不是...

大部份四按鍵(on/off , speed, time. Rhy )的都應該用這顆PT2125...

可是這只有兩顆按鍵,且外頻是4Mhz,都查不到Datasheet....
另外這是"SAMPO"的風扇!!

网友:
什麼牌子的?

网友B:
我是說電扇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說電扇廠牌.

聲寶的呀!

型號 SK-814M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聲寶的呀!

型號 SK-814MT

去聲寶服務站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聲寶服務站買

是買IC還是控制板?!

如果超過500,那就考慮考慮了....

网友D:
動到換IC,如果是我就直接改開關比較快了,耐用又持久,維修價格又低!!

除非他的馬達轉速有特殊設計,不然改成手動旋轉的開關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動到換IC,如果是我就直接改開關比較快了,耐用又持久,維修價格又低!!

除非他的馬達轉速有特殊設計,不然 ...

馬達是沒什麼特殊設計啦,原本也想說改四段式波段開關....

只是想看能否修復,不然最後也會用那種方法!!

只不過剛好有另一部風扇損壞,就拆它的電路板先用了...(PT2125版本的)
只是!!完整度不佳,無法用"腳控"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買IC還是控制板?!

如果超過500,那就考慮考慮了....

控制板如果沒有記錯好像17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如果沒有記錯好像170元

喔!!那我再打電話到聲寶的服務維修站,看有沒有庫存了!!!

网友:
那顆是陸製的IC.編號YFRF02-1.可去服務中心零件部買來換.

网友B:
忘了說.如果到服務中心都買不到而你又住高雄的話可以把板子拿來我這.我幫你改IC+修改一下線路就可以繼續服役了.

楼主:
真是"殘念!",經向聲寶詢問,已無料可買....

再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說.如果到服務中心都買不到而你又住高雄的話可以把板子拿來我這.我幫你改IC+修改一下線路就可以繼續服 ...

先謝了!!我在台中,如買不到,那我自己就來改用別顆IC跳線了...

用那顆IC比較容易買?!(這應該都是CMOS結構,負級觸發的....)

网友:
大大改好能不能po一下呢,小弟感激萬分喔

网友B:
EM78P156NPJ查了下規格你那機板上的應該是陸製山寨版的.在看的到天空拍賣有人賣.在修改一下線路加兩個開關就多了定時功能+自然風.型號要完全相同才可以用.純技術建議.燒壞不負責.

网友:
對了.我也是台中人.住北屯路.同鄉加油.再買不到IC就乾脆把板子寄來給我幫你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78P156NPJ查了下規格你那機板上的應該是陸製山寨版的.在看的到天空拍賣有人賣.在修改一下線路加兩個開關 ...

剛剛查了EM78P156NPJ 的 DataSheet,應該是用這個IC REmark 的,可是露天那個賣家說要燒錄程式...

可以直接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98911323

碰到不是公版的機器,維修還真麻煩!!

网友:
免驚啦.通常都是燒好程式的裝上去就可以用的.萬一爆掉也不會把馬達燒毀.因為基板上還有保險絲.

楼主:
唉!!那顆IC還是不能用呀!!

直接裝上,也是不動作....
只能用其他電路板先頂著用了!!!

网友:
寄來給我.保證幫你修好.

网友B:
我是說把板子寄來.但素...如果你堅持要連電扇一起寄來我也不反對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說把板子寄來.但素...如果你堅持要連電扇一起寄來我也不反對的啦^^.

它不是直上嗎?!

還是需要做哪些修正呀!!能否指點一下嗎?!
我是本科的,可以講深入一點,我廳的懂....
還要麻煩別人修不好意思啦!!

能修就自己修啦,不然買部新的也不是什麼問題,只是太浪費....

网友:
要燒程式.這我沒注意到.不過也難不倒我.還是把板子寄來給我.先看看電路的走向.
免拍寫啦.說不定哪天也有互相幫忙的機會.http://tw.myblog.yahoo.com/jw!8OclBbaCFQM6qAyobSzj13_qOA--/這裡有我聯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