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HD-PC11W開飲機一直加熱

楼主(2012-05-18):
如題,前天買了一台聲寶HD-PC11W的開飲機,第一次使用,需將水煮開後倒掉,可是我將水裝滿插上電源後,水煮開了跳到保溫,但不到一分鐘又跳到煮水,就這樣一直循環,這是什麼零件壞了,因打電話給店家推給製造商,打給製造商又沒人肯接聽,只好向大家求救,自行DIY了

网友:
溫度開闢把掉看會不會加熱

网友A:
問一下
你是買新機的嗎
是新機的話直接送聲寶維修中心處理
自行拆開 會沒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一下
你是買新機的嗎
是新機的話直接送聲寶維修中心處理

沒錯,但我這兒沒他們的維修中心,想說打電話看有什麼解決的建議,電話卻無人接聽,我也知道自行拆開保固就沒了,但總不能一直放著也沒用啊,早知道就買別的廠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但我這兒沒他們的維修中心,想說打電話看有什麼解決的建議,電話卻無人接聽,我也知道自行拆開保固就沒 ...

問聲寶解決的建議--大致上會直接叫你送過去檢查

還是真的建議你送原廠處理 一年保固的錢也是貴森森

如果你還是真要自修
那就把溫度開關直接換掉看看
大致上你的問題有70~80%是溫度開關的問題

网友B:
新品不良請銷售店家換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品不良請銷售店家換貨......

這辦法不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辦法不錯+1

兩位大大的建議,第一時間我就向店家反映了,他們找了各種理由,小家電就是不讓你換,請找原廠,我剛剛終於聯絡上原廠,詢問的結果,決定送原廠維修中心,因為剛買的,不想保固就這樣沒了,另我老姐有一台兩三年大家源電動給水的熱水瓶,型號不知,燈號正常,電動給水也沒問題,就是不會加熱煮水,那也是溫控開關故障嗎?請我這個超新手幫他看,我跟她說妳確定要讓我當實驗品,所以這台就是讓我進入DIY的犧牲品了,哈哈...

网友:
你可以先上傳熱水瓶的照片上來嗎??
這樣會有更多利害的前輩幫你解答
1.機板問題
2.加熱圈問題
你先看看加熱圈加熱的部分有沒有阻抗

网友C:
溫度開關+控制基板故障.沒有工具及檢測儀器自行DIY會有難度.如你住高雄可拿來我這幫你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開關+控制基板故障.沒有工具及檢測儀器自行DIY會有難度.如你住高雄可拿來我這幫你查. ...

真的非常感謝petrel大的熱心,很可惜我並不住高雄,感恩

楼主:
這就是我老姐的熱水瓶  一拆開底座逐一檢查,發現線銹蝕斷了紅圈處,它是以接線端子接兩條線接續,那現端子已銹蝕,我可用鉻鐵將兩條線焊接嗎,一勞永逸

紅圈斷線處

紅圈斷線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我老姐的熱水瓶一拆開底座逐一檢查,發現線銹蝕斷了紅圈處,它是以接線端子接兩條線接續,那現端子已銹 ...

那是電熱線會發燙的,必須用壓接方式連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我老姐的熱水瓶一拆開底座逐一檢查,發現線銹蝕斷了紅圈處,它是以接線端子接兩條線接續,那現端子已銹 ...

你就買這種的端子來
一個2元吧
把圓頭的部分剪掉
就可以直接壓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位大大的建議,第一時間我就向店家反映了,他們找了各種理由,小家電就是不讓你換,請找原廠,我剛剛終於聯 ...

拍幾張外觀和內部的照片PO上來看看.另外你有沒有三用電表?可以幫你隔空抓藥視訊檢測如何.

楼主:
首先感謝taso0427及kk20det的指導,起先我也用烙鐵將它焊死,結果通電燒水,可能技術太爛亦是溫度過高又掉了,只好乖乖的去找端子將兩條線接起來,己通電使用了,另petrel大大所提的po上圖片,我己將開飲機送回原廠了,所以就讓原廠去檢查了,不過還是非常感謝大家的熱心,另我有一問,我想添購一台數位萬用電表,可是我找了三台,型號UT-50E,UT-61C及DMM-8060,那一台較適合新手使用呢?謝謝

楼主:
剛剛瀏覽了電鍋的維修版,有個疑問,它有用溫度計量測調整壓力縲絲,我在想現萬用表大部份都可測溫,那可否以萬用表來代替溫度計呢?如一定要用溫度計,那可買到這麼高150度的溫度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瀏覽了電鍋的維修版,有個疑問,它有用溫度計量測調整壓力縲絲,我在想現萬用表大部份都可測溫,那可否以萬 ...

拍賣X天都有賣
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UT-61很多大大都用這種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又學會了!

网友:
其實你這問題很好解決.每個縣市都有消保官.你只要上他們的網站填好資料說明經過傳過去.沒幾天那個店家和你就會收到該單位寄出的掛號信公文.上面註明出庭協調的時間地點.到時候那個店家只有兩個選擇1.退錢給你2.更換新品.....如何.
我之前就被一個白目的送修者告過.問題不是出在我.我幫她他修好機器.他拿回去又自行拆機調整搞壞了.來電破口大罵還在我網站留言板寫下不堪的言論.對付這這種客人我一率退費處理.他當天就告到消保官那去了.協調當日我花了兩個小時.而他要請一天假+全勤沒了+騎很遠路.這件事算他走運.因為做生意以和為貴.他在網站開罵就觸犯公然污辱罪.我真的要搞.那就法院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