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ap 變壓器 5v 2.5a 求助

楼主(2012-05-18):
故障點是無電壓輸出,拆開後測量保險絲無燒斷,三顆電容凸了已更換,還有一顆4n60b測量無擊穿,不過我還是換成
2sk1117,換好後上電還是無輸出,再檢測有發現一顆稽納二極體接腳有燒焦的現象,不過上面無任何標示,請問如果
要換的話規格要如何選擇?

補圖
已經將一顆mkp電容跟33uf 200v濾波電容拆下,33uf電容剩30uf,mkp 0.1u 剩 0.075u

网友A:
稽納照片是否有,最好照出IC編號,以利判斷是5V 還是 2.5V稽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KP電容好像沒見過33uF / 200V,您是否會辨識電子元件?

我說的是兩顆拉,一顆是電解33uf/200,一顆是mkp 0.1u/27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的是兩顆拉,一顆是電解33uf/200,一顆是mkp 0.1u/275v

MKP 多為 X電容,除遭雷擊外,很少見有損壞,而損壞多是呈現短路。
就算是容值下降也不致於造成無電源。
無電源要特別留意電阻是否外觀有異常。
另外稽納會死,請延著此元件找前、後是否有無極性電容,此電容一定要拆下量測,若阻值非無限大,那一定是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稽納照片是否有,最好照出IC編號,以利判斷是5V 還是 2.5V稽納

IC編號是uc3843b,

网友:
引用 楼主:
IC編號是uc3843b,

判斷如下:

此IC供電壓為 5V 若稽納接pin 7 為 5V
若接 pin 6且下顆元件是 MOS-FET  G極,則用 1N5819 (此機會較大,因為後面有燒MOS-FET)
依2SK1117 G極 DATAsheet ,可用 15~20 稽納皆可。
更正一下:
4N60B 之Vgss = +- 30V
2SK1117 僅為 +- 20V
因電壓下降,於稽納通過電流增加,瓦數一定要加大,否則會很快報銷。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電路,uc3843b的pin7 有兩個zener,一顆是從大顆變壓器接510歐電阻串zener後進pin7,拆下來
的這棵是從pin 7出去接pin2

楼主:
剛剛找到這張圖,也是dlink的變壓器,輸出5.2v 2A,電路跟我這顆很類似,只是幾個元件規格不同

燒掉這顆稽納應該是ZD1 202(他寫成2D1),c6拆下來測試只剩下3uf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01/09/853402_97063852.s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找到這張圖,也是dlink的變壓器,輸出5.2v 2A,電路跟我這顆很類似,只是幾個元件規格不同

ZD1 不裝,C6更新,量一下 pin 7電壓。
估計ZD1 是12V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電路,uc3843b的pin7 有兩個zener,一顆是從大顆變壓器接510歐電阻串zener後進pin7,拆下來
的這 ...

一顆是從大顆變壓器接510歐電阻串zener 後進pin7,    ==>這顆是9#圖  D2  用1N4148 即可 (不是zener )
拆下來的這棵是從pin 7出去接pin2      ==> 是zener 這顆麻煩了

依9#圖 來看
        * 變壓器接R9... D2 出來後給C6   這C6電壓 會隨負載增大 而使C6(pin 7)電壓增高
             主要是因為  負載增大 =  工作周期 增大 =   510歐電阻與C6 = RC充電時間增加 = C6(pin 7)電壓增高

        * zener 從pin 7出去接pin2
         就是說負載超載時   使C6(pin 7)電壓增高 越過zener 電壓  去對PIN2 迴授端 進行壓抑
             算是 保護電路

  我的看法
    1.     同10#樓上  C6更新 (主要是因為這種類型架構 這顆位置是慣犯)
    2.
         2-1.  zener 從pin 7出去接pin2    ==> 這ZD不裝 (就是沒保護)

       若是想要有保護做用  則..
         2-2.  以最大負載時  量C6(pin 7)電壓    暫定為 Vcc_max
                  pin2 為  2.5V
                  則 zener 電壓 = Vcc_max - Pin2

         2-3.    zener 未達標示電壓時   實際上會預先偷跑一下
                   例如12.3V   實際上可能會在11.xx V 就有預先開始有動作
                   因此 [2-2] 值  實際應用上 可能會調整 加上0.5~1.x V

--------------------------------------------------------
P.S.   9#圖中 PIN1  PIN2  阿六仔在亂搞   有陷阱

楼主:
測量pin 7電壓,只接紅棒從1.3X到-0.5X之間跳動,黑棒接負極電壓歸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量pin 7電壓,只接紅棒從1.3X到-0.5X之間跳動,黑棒接負極電壓歸零

pin 7 電路上的元件查一下哦 !!

网友:
PIN7-PIN2 那個ZD 暫時先裝12V_ZD  它只是做保護做用
  先把  POWER 修好   再回來決定這個ZD電壓

     [...pin 7電壓,只接紅棒從1.3X到-0.5X之間跳動..]
    若是pin 7那個電容已更新 (MOS已更新 ==> MOS_S_之電阻 有沒有檢查 )
   仍然電壓跳動通常是二次側輸出短路(例: 輸出整流二極體)

簡單講 故障機率 優先順序 (我個人看法 不帶保證)
1. pin 7那個電容
2. POWER MOS 和 MOS_S_之電阻(電流取樣電阻)
3. 二次側輸出電路
    輸出二極體>光耦>TL431
  ( 光耦+ TL431 這兩顆是聽說... 我還沒遇過它自己壞  通常是被其他原因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