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02A 籤王維修之路(5/24 更新 ON GOING)

楼主(2012-05-18):
承蒙各位大大幫忙,拿到一台 IWATSU SS-7802A 開不了機.
今天依照幾位大大的指導,從電源板下手開始修理.
發現若是把從HV板過來的CN4的插頭拔掉的話,儀表燈會亮,散熱風扇也能正常轉動.
之後繼續測試把接到HV板的各插頭拔掉,發現無論拔哪一條結果都不變.
所以現在在下認為是HV板有問題.
下周將從HV板開始檢查.

网友:
希望幻滅是技術成長的開始
又一個步上eson0724的維修之路 ... 加油.
雖然機器出了問題,讓人有些難過,不過接下來的維修檢查,就是技術成長的開始,以後就靠你們兩個多些維修資料了 ...

网友:
呵呵!!  不要把我看得太高嚕!!   挖系蔡叫!!

  現在應該還算是維修幼幼班的學生啦!!

网友:
其實幾年後可以等學校數位示波器退下來,應該有不少學校是數位式的示波器,不過不知要多久就是了,如果有機會買到的話,數位式的比IWATSU SS-7802A這台使用方便,且功能更加強大,IWATSU SS-7802A這台其實有缺點,就是顯示部分久了會感覺有點不連續,跳動變快螢幕老化,不然是還不錯,有暫停功能,不過這台似乎還不能像數位式的把自己選的位置的時間多少us標出來,目前努力的等消除慾望中,不買一切有誘惑的示波器,等待數位式的到來!這東西其實滿占空間的,常用才有價值,東西不用就和廢鐵沒兩樣,強的一台就夠了,不然也沒地方放。
買到有問題的只能加油維修了!

楼主:
HV板開始查,看一看沒什麼特別刺目之處,隨手拿起電表,想說先量一量外表不易分辨的元件吧,
Q1 -> 2SC3570 三隻腳導通???真的嗎?這麼好運.
拆下來再量,還是導通.
先換再說,找了半天廢板,找不到可代換的,週五去光華,連問三間都沒貨,連代換品也賣光了.
目前等貨中...

------------未完待續--------------

网友:
2SC3570,查表可以用 2SC3056A、2SC3353、2SC4129代用喔!!

网友A:
我以前也經常是籤王.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孟子也說過 :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阿督嘛講過  Misfortune may be an actual blessing.

加油,又向" 萬能 "靠近一步了.

网友B:
我也發現我的KENWOOD示波器,越來越病入膏肓!!

用越久毛病越多,而且還是時而發病、時而正常??   還抓不到是怎麼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HV板開始查,看一看沒什麼特別刺目之處,隨手拿起電表,想說先量一量外表不易分辨的元件吧,
Q1 -> 2SC3570 三 ...

大大…有去"西寧"找過了嗎 ?
剛去"淘寶" 找一下…有許多家在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有去"西寧"找過了嗎 ?
剛去"淘寶" 找一下…有許多家在賣 …!

前兩個月去西寧,剛好施工中,很多店家都沒營業.所以這次沒去.
滔寶的話...感覺有點小題大作.
之前eson0724大提供的代用品,網路上找到今華有,目前等確認中.
等待的同時,還是不死心翻翻廢料中....
感謝您的幫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發現我的KENWOOD示波器,越來越病入膏肓!!

用越久毛病越多,而且還是時而發病、時而正常??   還抓不到 ...

毛病越多是那些毛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兩個月去西寧,剛好施工中,很多店家都沒營業.所以這次沒去.
滔寶的話...感覺有點小題大作.
之前eson0724 ...

我明天上午去"光華今華"找看看…

這種零件…小弟覺得,西寧有賣的機會比較大…如"光華今華"沒有,我再去西寧找看看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毛病越多是那些毛病?

有時做調整,畫面會剩下一半,左右邊不一定??

重新開關一次又正常了!!

測試方波訊號,有一次CH1、CH2相黏,調CH1的位準,CH2會跟跑??

也是重開關又好了!!  真的很難查到底它怎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天上午去"光華今華"找看看…

這種零件…小弟覺得,西寧有賣的機會比較大…如"光華今華"沒有,我再去 ...

su_fei大,
您別麻煩了,在下已經託人去今華找,也在露天詢問有賣的人了.
謝謝您的熱心.
在下心領,感激萬分.

今華的link
http://www.jin-hua.com.tw/c1_product.asp?id=12484
今華有貨的是2SC4129

楼主:
在下已經託人去今華回報說買到了,再來就等拿到東西動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時做調整,畫面會剩下一半,左右邊不一定??

重新開關一次又正常了!!

有調整才會,是否碰到就會,這應是符合K大定義的接觸問題.(用敲就有問題出現)
我在清潔開關前,ch1, ch2,只要碰到就會上下跳到不知名的地方.方波型也是有增高及變異.

請再測試開關看看.

网友B:
要整理的應該是VR部分,可是這種面板調整的VR太特殊了,市面上還沒看過這種VR,不好找!!

而且還不只是VR要更換,電路部分應該也有問題,不排除基板上的微調VR也需更換??

越來越頭大了!!  基板上的VR要更換的話,勢必要整機做校正動作了!!  困難度更高了!!

最壞打算就是只能趁它還正常時使用,不然就當成教育用機,慢慢拆修調整!!

換一個VR就調整校正一次,這樣應該失準會比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整理的應該是VR部分,可是這種面板調整的VR太特殊了,市面上還沒看過這種VR,不好找!!

而且還不只 ...

如果拆過一般的VR,其實會損傷的地方是固定的碳膜,應該有機會更換整修的.
這是網路上找的.碳膜可能是印在板上,是可以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整理的應該是VR部分,可是這種面板調整的VR太特殊了,市面上還沒看過這種VR,不好找!!

而且還不只 ...

半固定電阻千萬別動。

要確定是否為可變電阻的關係,可以用一般電阻代替,以確定是否為可變電阻故障。
可變電阻有一些可以用一般品來改,有些就不可以,有些可變電阻幾乎是用不到,像垂直波段開關上的微調就是,這個微調一但離開CAL位置,就表示垂直目測數據跟螢光幕刻度是有誤差的,所以直接用電阻及導線直接固定也未嘗不可,其實聽你說的故障情形我也是覺得像開關或可變電阻的問題。

你這個問題若只用CH1(或CH2)會這樣嗎?

你的問題還是另開新帖好了,這樣我覺得對樓主不太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固定電阻千萬別動。

要確定是否為可變電阻的關係,可以用一般電阻代替,以確定是否為可變電阻故障。

我想等有空拆時再發帖!!  這2天定組2台I5比較沒空??

不然就接在我KENWOOD的帖後面就OK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8160-1-1.html

网友:
依據WISH大的建議

另外開帖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3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經常是籤王.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孟子也說過 :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

"曾"益其所不能。 --> "增"益其所不能。
這個也是我常用來自我勉勵的話.

很久以前常買市售套件來玩,但都會發現問題.
如聲控電路多了個零件(電容)就不能動了,遙控船電路圖二極體畫錯,打電話去發行套件的公司問,說是故意的,遙控車齒輪故障,在通路商剛買的拿去修,說還要自負運費,實在有夠黑,干脆自己把故障的齒輪寄到發行的公司,結果深沉大海,完全沒有回音,只能自己另想辦法解決.

技術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增加的.

楼主:
剛剛把買來的C4129換上了...
之前有問題的HV板來的CN4接上之後...嘰嘰喳喳一陣聲音...螢幕還是沒畫面,然後風扇又開始抖動...
再把CN4拔掉,狀況沒變,插回,拔CN5,風扇轉動正常了...
CN5接到ANALOG板..
看來好像還是有可能是電源板的問題.
繼續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把買來的C4129換上了...
之前有問題的HV板來的CN4接上之後...嘰嘰喳喳一陣聲音...螢幕還是沒畫面,然後 ...

一個多禮拜了,有沒後續消息,我的KENWOOD已經找到毛病了!!

等看看WISH大能不能幫找到料!!

        IWATSU SS-7802A的維修過程要做一下詳細記錄喔,必要時重新發帖,有相同問題比較好做參考 !!

我剛看了手冊,電路分項滿多的,不是很好閱讀,而且沒像KENWOOD的手冊有提供測試點及波形數據,會比較難搞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多禮拜了,有沒後續消息,我的KENWOOD已經找到毛病了!!

等看看WISH大能不能幫找到料!!

感謝您的關心.
在下上週日開始出差,要下週才會回去,所以都沒進度....

楼主:
6月11日更新

上次查到拔掉CN5的話,冷卻風扇就能順利轉動,所以今天更往下查.
發現抽掉CN5的PIN1的話,CN5插在電源板上冷卻風扇就也能順利轉動.
而依照電路圖來看,CN5的PIN1 是200V到ANOLG板去的...
現在不知是要繼續查電源板或是ANOLOG板....猶豫中....

网友B:
建議你先把電源版上的接線位置及測量到的電壓PO個圖上來研究看看!!

楼主(2012-06-19):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先把電源版上的接線位置及測量到的電壓PO個圖上來研究看看!!

六月19日更新
今天終於找到時間測量電壓.結果如下,測量時把CN5的PIN 1 拔掉沒接.
CN4    (電路圖標示)       實測
1 PIN      150V              157.3V
2 PIN       NC
3 PIN      G
4 PIN      G
5 PIN      -12V                  -12.01
6 PIN       12V                    12.01
7 PIN     --------

CN5    (電路圖標示)       實測
1 PIN      200V              209.2V
2 PIN       NC
3 PIN      150V                157.2V
4 PIN      NC
5 PIN      50V                   50V
6 PIN      G
7 PIN      12V                  12.01V
8 PIN      -12V                 -12.01V
9 PIN      沒量
10 PIN       5V                   5.09
11 PIN     ON12V              OFF 15.90   (ON15.26)

网友:
電壓質看起來正常,這是電源部分吧!!

那問題點應該在其他地方??

网友B:
還有後續消息嗎!!

要不要便宜轉讓給小弟研究研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後續消息嗎!!

要不要便宜轉讓給小弟研究研究呢??

真是汗顏...
在下今日又出差了...預定一週後回去.
最近工作很忙,比較沒時間.
您若是願意幫忙,不要說便宜轉讓,您就直接拿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是汗顏...
在下今日又出差了...預定一週後回去.
最近工作很忙,比較沒時間.

我是想玩玩而已,能不能修好我也不知道??

在路拍上有看到一台需要整理的 GOS-622 要價400

剛好賣家住我隔壁大樓,有再想買回來玩玩說??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44245644

但是沒電路圖,所以也不敢貿然買下手,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56-1-1.html

找電路圖也都沒消息,翻遍GOOGLE的搜尋也都沒有??

剛好想到你這台,加上手上有電路圖才想說請你轉讓給我玩玩的!!

別誤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玩玩而已,能不能修好我也不知道??

在路拍上有看到一台需要整理的 GOS-622 要價400

抱歉,在下不明白您所說的"誤會"是指甚麼.
倒是在下認為您可能有誤會,在下沒有希望您拿去玩一定要修好,還請您不要誤會.
燒掉也沒關係啦...有錯誤才有進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在下不明白您所說的"誤會"是指甚麼.
倒是在下認為您可能有誤會,在下沒有希望您拿去玩一定要修好,還 ...

先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