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1 畫面異常

楼主(2012-05-18):
自動調整時
畫面會無法正常,會被切一些掉
參考這一篇後
http://bbs.pigoo.com/thread-30673-1-1.html

狼大所說的
""EEPROM/FLASH""
指圖片中的那兩顆嗎?

网友:
不是,那兩顆只是電晶體

楼主:
我忘了要看背面了...

現在看圖片才知道

网友:
我這幾天有看到這VK191的MCU程序 但是 我沒燒錄過 也不確定是不是這 SST25VF010A可以用...
是這名稱  ASUS_MW221C_AUO22_20090407_V022
還是 ASUS VK191-mod  沒試過液晶燒錄 MCU   [我有保存這兩檔案 是128K]

好像這是191D用 就是 沒有音效功能 選單就沒有音效選項  [網路是這樣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