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 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人也出現過這問題

楼主(2012-05-18):
選擇【在新索引標籤中開啟】 或【在新視窗口中開啟】 開啟連結時,並沒有任何反應。

點連結 4~5次  就也沒反應了

系統 WIN_7  家用版 (比電A53SV)
IE8出現這問題後   灌IE9  也是一樣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83593/zh-tw
也用過這方法了   不知道還有沒又其它的方式

网友A:
以IE8為例:
 功能表[工具(T)]->[網際網路選項(O)]
 頁籤[一般]->索引標籤欄位[設定(T)]
 視窗[索引標籤式瀏覽設定]->[還原成預設值(R)]

  IE9因OS版本之故咱無法安裝,請"依樣畫葫蘆"看看.

  僅供參考;若有更佳對策,還請先進們不吝指教.預祝成功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IE8為例:
 功能表[工具(T)]->[網際網路選項(O)]
 頁籤[一般]->索引標籤欄位[設定(T)]

這方法我也試過了   也是沒用><

网友:
這樣啊!不然…再提供兩個方案.老地方,不同做法:

ㄅ:
 功能表[工具(T)]->[網際網路選項(O)]
 頁籤[一般]->索引標籤欄位[設定(T)]
 視窗[索引標籤式瀏覽設定]
 第一個核取方塊維持打勾,以下的反選;下拉式功能表、選擇鈕選跟原來的不一樣就是了.
 兩個確定,關閉瀏覽器重開機.
 開瀏覽器->功能表[工具(T)]->…->[還原成預設值(R)]
 兩次確定,關閉瀏覽器重開機.

ㄆ:
 功能表[工具(T)]->[網際網路選項(O)]
 頁籤[一般]->索引標籤欄位[設定(T)]
 視窗[索引標籤式瀏覽設定]
 第一個核取方塊維持打勾,以下的反選;下拉式功能表、選擇鈕選跟原來的不一樣就是了.
 第一個核取方塊取消,兩個確定,關閉瀏覽器重開機.
 開瀏覽器->功能表[工具(T)]->…->[還原成預設值(R)]
 兩次確定,關閉瀏覽器重開機.

  看似有些複雜,請自行斟酌是否嘗試,若以上對策皆無效,那只能另請高明囉!

网友:
重新安裝後記得檢查所有設定為預設值並且無附加功能
重新開機用安全模式含網路試試
也許是你的系統有其他程式造成

网友:
試看看這個ie 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