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GA-8VM800PMD-775/REV 1.0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19):
狀況:經使用者描述,原本是偶爾無預警突然斷電關機,接著就經常性發生這種狀況.粗工取回開機測試時進入BIOS設定時間日期突然斷電關機,再按開機無反應!閒置了一下子,再按開機鍵,開機沒幾秒又斷電關機............

查修方向:裝機的POWER是粗工取回之後更換的全新450W電源供應器,但是沒人敢保證新品不會出狀況,故,先檢測POWER.檢測結果輸出電壓正常.
原本的POWER才250W,粗工更換新品之後順便拆解看看內部.......真的很簡潔,也有電容凸頂,所以當時順便換了電容!

現在有兩顆POWER可以交換測試了.拆下主板準備裸奔測試.........是裸版測試啦n_067|

用舊的POWER測不開機,新品測也是同樣結果,範圍縮小了(主機板有問題)
既然是不開機,當然是先從開機電路著手,通電測量主機板PW ON針腳的電壓,果不其然電壓只有0.7V~1.0V
圖片中故障電壓是不開機的時候測量結果.電晶體為KJE/S5,由測量結果判斷此電晶體問題很大,這個圖片是已經完修後才拍照,所以看得出焊點不同(也還沒清理助焊劑)!
因為有時開機有時不開,可開機的時候,於開機前測量電壓為正常的3.3V,當開機後又斷電關機時立即測量電壓變為0.7V~1.0V!
疑似漏電(阿斯)將開機電壓拉低造成,粗工補焊之後用清潔劑徹底清理電晶體周遭,然後通電測量正常,裸版開機也正常!
裝上CPU,RAM,顯卡......開機測試並且持續燒機幾個小時,故障排除
本次主板維修沒有更換任何零件,只是補焊電阻與KJE/S5電晶體,並且做焊點清潔.
提供參考!
謝謝收看!

网友:
查修過程完整,輔以圖文,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粗工大的詳細電路分析
PW ON電路有缺焊也會造成愛開不開的><
又學到一次經驗了
恭喜完修

网友A:
旁邊那個二極體好像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邊那個二極體好像斷了!!??

沒~那是因為粗工拍照時尚未清潔週邊@@;

网友B:
恭喜粗工大完修,
請教一下,
如果Ram有問題,是否也會造成不開機呢?

网友:
KJE 應該是BAV99 :dual diode pa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粗工大完修,
請教一下,
如果Ram有問題,是否也會造成不開機呢?

RAM有問題的情況通常是會BB叫,也就是說主板會跑開機程序至硬體偵測記憶體時卡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RAM有問題的情況通常是會BB叫,也就是說主板會跑開機程序至硬體偵測記憶體時卡住! ...

連過電都沒辦法
拔掉那條有問題的就可以過電開機
那條記憶體換了好幾個槽,都一樣呢...

-----------------------問題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過電都沒辦法
拔掉那條有問題的就可以過電開機
那條記憶體換了好幾個槽,都一樣呢...

記憶體短路保護
換記憶體看看

网友:
粗工大的文章,真的圖文並茂
詳細+細心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恭喜!又學到了!!謝謝大大!!:):):):):)

网友:
標示的很清楚...真是太棒了
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