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 開機異常

楼主(2012-05-19):
4720Z 無電池
變壓器插入時電源燈不會亮
反而是硬碟燈與無線網路燈會亮
但是
若是只亮硬碟燈
無線網路燈不亮
則有過電但是無法開機
必須是硬碟燈與無線網路燈同時亮才能開機
能開機後,電源燈才會亮起
硬碟燈與無線網路燈才會依原本功能而作動
關機後燈號全熄(包含電源燈)

成功開機後
在不移除電源的狀態下
重複開關機都正常

請教各位
這是啥情形?

网友A:
先檢查一下你的外接電源是否正常!!

標示的額定輸出電壓是否相符!!  加負載後有無壓降,壓降職是否超過容許值!!

网友B:
有進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一下你的外接電源是否正常!!

標示的額定輸出電壓是否相符!!  加負載後有無壓降,壓降職是否超過容許 ...

外接電源是正常的,測試過兩組,
額定輸出電壓與電流也相符,

加負載後有無壓降,壓降職是否超過容許 ...
這要如何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進水嗎?

這是接手別人的
前使用者說沒進水
我尚未拆開檢查
所以不甚確定...

网友:
壓降部分可以測量POWR未接上NB時的電壓,再測量接上NB運作時的電壓,2個電壓值差多少??

如果壓降超過標示的電壓值1V,如標示19V負載壓降後變成不到18V,則POWER部分應該很有問題??

楼主:
日前將無線網卡拔除
測試了幾次
每次重新接上電源皆能順利開機
不過每次重新接上電源時
硬碟燈都會像電源燈一樣點亮
按下電源鍵開機後
就還原成硬碟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