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完修實例)SAMPO冷氣遙控器維修-利用示波器測試IC及晶震

楼主(2012-05-19):
SAMPO冷氣遙控器維修

這是朋友送來請我幫忙維修的,只說了不過電??

先拆了再說,由最常見的故障狀況{電池盒}著手,

很明顯,電池有漏液情形,導致接點有腐蝕?? 情況還滿嚴重的

看這情形裡面的電池焊點可能也有狀況了!!

先測一下電池健康情形!!

新的有電!!

測試確實不過電

這是已經有被拆過,可能是朋友想自己拆但是沒拆成功,才送到我這的??

看了一下,發現他的拆法不正確,當然拆不起來,我從電池盒輕輕翹一下殼就全開了

內部基板

腐蝕嚴重

按鍵部分也有問題

按鍵版上有液體狀的雜物

按鍵遭腐蝕嚴重

按鍵版積塵

先做清潔

再來處理基板

這顆電容的引腳遭腐蝕的嚴重,看來不能用了!!

100u/6.3V的電解電容,我只有100u/25V,直接換掉!!

這次的維修圖檔很多,先做到這,後續等我把圖檔都整理好再繼續!!

楼主:
基板上的線路因遭腐蝕斷線,

我用漆包線飛線補上!!

基板整理好了

其中最右下角的接點,中間的線路已經都被腐蝕,連渣都沒有了,

對照按鍵位置,這顆按鍵不常用,無所謂!!

基板整理好測試時忘了拍圖

測試狀況,一樣不過電

頭大了!!

開始測試IC

剛好這次從內湖高工拿回來的示波器派上用場了,

我測試很多點,但是有部分圖沒有放上來.......有些是測了沒拍.......

測試第一腳

波形

測試第65腳

波形

測試第64腳

波形

測試腳位

波形

測試腳位

波形

測試腳位

波形

經過以上測試,可以確定IC是好的!!

測試按鍵有無訊號

案開機鍵,紅外線燈有亮一下,非持續發光或閃爍!!

也確定,紅外線發射器是好的!!

測試輸入電壓

我用電源供應器以3.1V左右電壓輸入

但是還是沒畫面!!

測試電晶體B腳!!

無電壓,按下開機鍵,UT61E有測到電壓上升0.1V後又降回0V

再以示波器測試電晶體旁R2左方的孔位,按下開機鍵測得的波形

這張圖拍了10多次才拍到,因為出現的時間太短了!!

測試晶震

波形

測試晶震另一腳

波形

測試晶震

波形

測試晶震另一腳

波形

按下開機鍵測得的波形

確定晶震也是好的,都有起震

摸了半天,找不到頭緒,把它都裝回去,再測一次

這次有畫面了

可是畫面顯示不正常,字有斷線

把顯示面板拆下

夭壽喔!!  連這裡都發霉還結石了................

難怪我測那麼久都沒畫面

做一下清潔

裝回去,畫面正常了!!

哀!!  這支遙控器還真是難搞,光測試、拍照到修復收工,花了快3小時??

最終更換的零件!!

就只是它有故障被換下!!

謝謝各位!!       我又成功修復一樣物品啦!!

邊測邊拍還要注意接點位置,真的很不好搞!!

网友A:
大功告成…可以去吃個蔥油餅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告成…可以去吃個蔥油餅了 !

你都去哪買的!!  師大附近有不少好吃的ㄋ!!

我比較喜歡龍泉街那家刀削麵??

网友:
好吃的…基隆多多了 !
是龍泉街的那一家 ? 有空來找我…讓您帶路,小弟出錢 !

网友B:
大大辛苦了

我也有一支遙控器  是瑞軒電視的 很奇怪的是

偶爾正常 偶爾會不正常... 我已經換過晶振和電容了 還是偶而有問題

正常時按下選台/音量鍵 裡面LED會恆亮大約2~3秒  紅外線發射的光很亮 (用相機看的)

如不正常時便無法遙控 按下選台/音量鍵時 LED燈只會馬上閃一下子  ,紅外線燈很微弱

在不正常時把電池重裝1~2次即恢復正常 不知道可能原因為何?

再麻煩大大幫我猜測看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辛苦了

我也有一支遙控器  是瑞軒電視的 很奇怪的是

把晶片重焊,線路用BB檔檢查有無斷線,電解電容更換,接點用清潔劑擦乾淨!!

我也一支有這狀況,焊點都重新焊接後、清潔,故障排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晶片重焊,線路用BB檔檢查有無斷線,電解電容更換,接點用清潔劑擦乾淨!!

我也一支有這狀況,焊點都重 ...

收到, 我到時後來試一下 有問題再請教您 !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 我到時後來試一下 有問題再請教您 !

感謝大大

很好奇不知道你的修好了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辛苦了

我也有一支遙控器  是瑞軒電視的 很奇怪的是

我們家裏的品牌跟你一模一樣,發生的情形也是一樣,
結果跑去網拍買副廠的遙控器來用,還是不能用...
電視才約使用1年而已就發生上述情形了,
網路搜尋很多人都在罵這支遙控器真不好用,
原因就是會亮幾秒這樣太耗電了,買副場沒這困擾,
最後維修的結果是電視機接收有問題,3年保固...所以沒花到一毛錢維修,
以後也都改用副廠的比較省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奇不知道你的修好了沒!!

回報...那隻似乎沒救了 IC以重焊 電容也更換 晶振也換了 並且剛修好後可以使用 但是過一陣子後

遙控器會當機  大約幾個小時吧...所有燈會一直恆亮 重裝電池有時還會自動亂發送訊號給電視

IC好像是掛點了...雖然我在第一次修的時候不小心把一個焊點搞掛 不過是空腳位@@

看來只能在在去買隻原廠的嚕~~貴森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們家裏的品牌跟你一模一樣,發生的情形也是一樣,
結果跑去網拍買副廠的遙控器來用,還是不能用...
電 ...

你的那隻是長的嗎? 也會更我一樣閃一下子不恆亮嗎? 耗電我倒覺得其實還好多換個電池就好@@

我是對這支遙控器的品質很無言 才剛滿一年左右...

雖然質感沒話說拉...

我家接收是沒問題~一開始我也擔心是電視的問題

網拍一隻好貴阿T^T~ 而且瑞軒客服更我說 這支遙控器可以用鹼性電池

因為他會發光

再說他們自己賣的遙控器還比較貴!!!

楼主:
我使用的遙控器、電子鐘都用鹼性電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隻是長的嗎? 也會更我一樣閃一下子不恆亮嗎? 耗電我倒覺得其實還好多換個電池就好@@

我是對這支遙 ...

我家原廠的長相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11153731

更換後副廠的是這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150512074
副廠這支的缺點是 "靜音" (右上角)按鍵是平面式的,
沒有留指甲的人會不好按。

我家遙控器很單純,會用到的按鍵就是 電源 頻道 音量 數字鍵 靜音
其他按鍵就都用不到(連有線\無線、AV\電視都用不到),
如此單純也是一年左右就掛了,真懷疑他遙控器的品質。
1年內該電視還不是天天都有人使用喔~
真的不要再買原廠了,貴又不好用。
新機3年保固需要去官網登錄資料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原廠的長相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11153731

我也是看在他三年保才買的嚕~~"  所以貨剛到就去登入了@@

您那隻和我家的一模一樣 而且沒摔到 也只用單純的幾顆鍵

更沒有被水入侵...真的就這樣掛點了